整了二个小时爱快重置,没搞定,小孩不愿意搞了。

楼主(2024-04-06):
1  第三方路由器刷的爱快固件(买的现成),本人不在家,通过远程设置把路由器搞失联了。
2 第一次 叫老婆往细的孔  reset桶,没成功,被放置
10几天没动。
3 第二次前天晚上叫小孩弄,重置成功,但是在设置登入密码弄错,又需重置。给果昨天怎么弄没成功,
问起前天操作,他说根本弄过细的孔,就是电源重启一下。后来就重置成功。我也纳闷,怎么会这样。(难道和我前面一次老婆重置有关)
4  说一下重置过程,等路由器走完系统,这时有wifi 信号,此时桶reset孔,不放等15秒以上,这时路由器指示灯全部在闪,断电重启,重置成功。这是我以前的操作。昨天叫小孩桶,他说长时间桶,led灯根本没有变化,多次桶重置也没成功。弄了二个小时间还是没成功,不搞了,出去玩了,发微信也不吊老子。问过卖家第一步也是路由器走完系统,桶reset键30秒再等五分钟,看一下有没有重置成功。说是无需重置重启。各位指点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k2p   通reset完,重启的时候没等重启完就就拔电源导致成砖。

网友:
有刷BREED地话,用BREEDENTER进去清理一下配置就恢复出厂...

网友A:
我通常要搞一只同样配置好的放在旁边备用,不在家了叫他们拔了换上。你都买了两三台还这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通常要搞一只同样配置好的放在旁边备用,不在家了叫他们拔了换上。你都买了两三台还这样搞 ...

确实买了三台,不过用在三条宽带上了。

网友:
听说隔壁老王可以上门维修

网友:
多少钱一个买的

网友B:
这个改了爱快后是那个无线对码键是重置键。

网友:
这东西要一般人还真无法完成的。

网友:
玩不转,现在玩这个心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了爱快后是那个无线对码键是重置键。

这里有点奇怪,1
我问卖家他说重置是按reset键,我之前在家也是通过reset键重置
2 那天小孩不知什么操作完成重置,问他没有桶过reset键。问他是否按到wps键,说是有可能。(第2天叫他按这个wps重置,结果重置不了)

网友:
会远程操控的都是高手,羡慕!

网友:
我记得很多第三方固件,reset键基本是用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