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1977年,上海新华仪表厂,D31-61电压表,内部展示

楼主(2024-04-06):
把手里的这一块儿新华仪表的直流电压表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先上个正面照

这是他的背板,这是一块儿金属版

背板拿开以后,表的上半部分

这是表头的后盖儿,是一块儿透明有机玻璃保护盖儿

来个整体照

这是前面板的前盖,是一块玻璃

这是表头的前部分

后面的照片大家自行观赏

指针的近照

网友:
挺简洁的  但是做工也看起啦很端正

网友:
精度等级多大。

网友:
上二的表都是高级货

网友:
这种表很稳定的!!!

网友A:
今天看见一台mA表好新,感觉没啥用没要。

网友B:
这个不是吊丝就是张丝表,具体要看两端是否都悬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吊丝就是张丝表,具体要看两端是否都悬挂。

这个我清楚,也不敢在拆了,没有破坏一点,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看见一台mA表好新,感觉没啥用没要。

这个表有收藏价值,不打算使用,对我用处不大,我们这儿有一个铁路博物馆,不过还是自己收藏,还有一些别的ma类的表,不在我手里,就不说了。

网友:
建议测下表头满偏电流,灵敏度高的表头更加值钱。。。

网友:
扎实的工艺,值得收藏

网友:
高级货,值得收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吊丝就是张丝表,具体要看两端是否都悬挂。

您没看见两头是弹片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没看见两头是弹片嘛

还是您细心,没注意看第四,五图。

网友:
好东西,很精致的。

网友D:
好表,不知道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表,不知道精度如何

据说精度0.5

网友E:
没什么料,做工还是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什么料,做工还是很不错。

构造简单,做工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