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口水大法给电源适配器降压

楼主(2024-04-06):
改造太阳能热水器上水系统,需要用到24V电磁阀(不想220V跟水路搞亲密接触),实测24V电磁阀在15V时就可以正常工作,而在24V时长时候工作发热严重,怀疑是线圈匝数不够,既然这样,那就把24V电源适配器降压到20V来供电吧。

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24V1A电源适配器

TL431调压模式

找到R1R2电阻

量一下电压,与标称电压差的不多

祭起江湖失传很久的口水大法,用棉签吸满口水,在R1(R2)上涂一下

可能是涂多了

确认是这个电阻之后,没有电位器测试,就随便找了个200K的电阻并上

好巧不巧,差不多就是我要的电压

楼主:
当年做T12时,找不到24V小巧的电源,只好用17V或者19V的电源来升压,也是用的口水大法,当然升压后滤波电容得换耐压更高的电容,这降压就无所谓了。

网友:
这个。。。按照PCB找一下电阻也不难啊。。。万一你口水有毒毒死它了咋办?

网友A:
这样做需要注意什么,会不会一不小心就boom

网友:
又学到了改压方法。

网友B:
这样的问题用指针表轻轻松松,新指针表dcv基本上都是1v20k内阻。测量就是相当于并个电阻

网友:
自来水就行了,口水有点重口味

网友:
还有这操作,

网友:
口水大法不错,就是不要弄错了地方把电源烧了。

网友:
改后变成臭电源了

网友C:
这招方便也实用,确定之后再擦干OK

网友:
这个招式看来效果还不错,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比较重口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需要注意什么,会不会一不小心就boom

涂低压部份,炸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用指针表轻轻松松,新指针表dcv基本上都是1v20k内阻。测量就是相当于并个电阻 ...

没有指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招方便也实用,确定之后再擦干OK

是的

网友D:
TL431太简单了,我都是计算好了直接换电阻

网友:
这个办法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431太简单了,我都是计算好了直接换电阻

没有合适的电阻,只能随便找一个并上去试试。

楼主:
在不确定是哪个电阻时,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