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逻辑分析仪抓出来的这段信号啥意思?

楼主(2024-04-06):
TS457两个单片机之间的通讯信号,用的是UART协议,看不懂啊,这串数据到底想表达神马?有大神能看懂吗

楼主:
第二个数据

楼主:
第三个数据

楼主:
第四个数据

楼主:
注意到一个规律,所有的数据都以BBCC开头,AADD结束,有点意思

楼主:
发送数据的时间间隔也很固定,每500毫秒发送一次:

楼主:
我猜这是电压和内阻的数据,但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表示的

网友A:
歪个楼,请教一下楼主用的是什么样的逻辑分析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歪个楼,请教一下楼主用的是什么样的逻辑分析仪啊?

合宙树莓派pi pico,9块9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歪个楼,请教一下楼主用的是什么样的逻辑分析仪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3575-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3575-1-1.html

谢谢回复,我还为是买的成品分析仪呢,原来是DIY的,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我还为是买的成品分析仪呢,原来是DIY的,膜拜!

买树莓派rp2040的板子刷个固件就行了,没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树莓派rp2040的板子刷个固件就行了,没有技术含量的

再请教一下,我最近想分析一个I2C的数据,这个板子的功能应该能满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一下,我最近想分析一个I2C的数据,这个板子的功能应该能满足吧! ...

应该可以的,不过合宙现在不包邮了,你得找其他家便宜的板子买

网友:
没有协议 是挺难知道的 有的4个字节代表整数 4个字节代表小数点
有的2个字节是电压数据 2个字节代表电流 2个字节又代表功率 就把这一串数据拆分了

网友:
找几个定量的样本测测数据 对比下。比如0v 0欧   3v 0.1欧  3v1欧  5v1欧  5v5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树莓派rp2040的板子刷个固件就行了,没有技术含量的

合宙有没有提供这样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宙有没有提供这样的固件?

没有。。。

网友:
数据本身是看到了,这数据怎么用才是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合宙树莓派pi pico,9块9包邮

在哪里我要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