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P20Pro不进系统卡恢复模式-CPU虚焊引起故障的漫长维修

楼主(2024-04-06):
坛友寄修华为P20Pro,能看见的故障现象为开机在恢复模式,不进系统

拆机开干,一修机,内部基本整洁

拆下主板

主板上新买的手术台,原运存是6G

拆下6G运存

拆下CPU,芯片底部都是有黑胶的

处理好CPU焊盘

CPU除胶

准备植锡

植锡后

8G运存植锡后(坛友要由6G扩8G)

焊回CPU

焊上8G运存后用高速风扇冷却

先装机开机,顺利进入系统,运存已是8G了,测试各项功能却不顺利-无声、伴随系列故障-指南针、陀螺仪、光感距感等都不良

以为可能是没焊好CPU,又重新植锡焊了一遍故障依旧,排除了CPU焊接问题。后来连续很久排查了相关电路及器件。经过再次跟坛友沟通又想扩容256G UFS硬盘(业界俗称字库),先拆下128G硬盘,同样底部有黑胶的

处理好焊盘

因需要指纹支付功能,需要换套件(直接扩容后指纹支付不了、且需要专业的编程器,见1楼图片),下图为拆下的旧件

依次焊上新的256G UFS硬盘、CPU、8G运存,过程忽略(前面已述),并清洗干净

测试好功能后准备装机,当然少不了打上新的散热硅脂

装好主板后准备装后盖,坛友的华为手机保护得很好,外观很新

开机进入系统,8+256G啦,套件为鸿蒙系统

坛友需要安卓系统,给降回

一波三折,声音等问题排查了很久,终于可以与坛友见面P20Pro 8+256G了
这次的材料成本较高,鸡腿没怎么吃到
END

楼主:
安卓手机扩容存储需要用的设备,这个大几千,不是我买的,三星朋友买的

读取看下原来的128G UFS硬盘,朋友为了省钱,没有买UFS测试座,做了板焊接后可测试(打样PCB才100多块),据说测试座一个600块左右

这个转接小板当然是我设计的啦,设计图片来了

网友A:
哈哈,多谢高手帮忙修复手机,又可以愉快的玩耍2-3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多谢高手帮忙修复手机,又可以愉快的玩耍2-3年了

围观'万里独行侠'...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围观'万里独行侠'...

哈哈,要不让我家依琳出来向各位大哥们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多谢高手帮忙修复手机,又可以愉快的玩耍2-3年了

围观采花大盗老色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围观采花大盗老色批……

我现在弱弱的玩手机,不玩妹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围观采花大盗老色批……

羡慕嫉妒恨???

-------------------

网友D:
红米note13 pro有没有短接点可以进9008的,我想解b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米note13 pro有没有短接点可以进9008的,我想解bl

未知!!!

网友:
各种功能异常是怎么回事和怎么修复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红米note13 pro有没有短接点可以进9008的,我想解bl

解锁BL不需要进9008啊
你要的短接点

网友:
这活,看的容易做起来不容易,上次还说有个学习机怕搞不定准备给你寄过去的,拆开发现是个小问题,搞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解锁BL不需要进9008啊
你要的短接点

现在小米政策变了,这个型号全系列不能绑定账号,解锁。升级成澎湃也无法绑定解锁。所以才想用9008.但是又不知道9008刷什么可以解锁?我找人备份一个解锁后的bl,然后刷进去?还是直接刷twrp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围观采花大盗老色批……

你不提玩妹纸,都没发现你独特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小米政策变了,这个型号全系列不能绑定账号,解锁。升级成澎湃也无法绑定解锁。所以才想用9008.但是 ...

找内鬼500多搞定解锁,或者换没有烧key的全新套件,直接没有bl锁

网友F:
大佬牛逼

                          ——此消息来自你修好的魅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牛逼

                          ——此消息来自你修好的魅族

魅族还健在的嗦!!

网友:
还是苹果的性价比最高,我姐的6sp老是被小孩摔,现在都没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