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台富士通的FM V-BIBLO NE7/75

楼主(2024-04-06):
在小黄鱼看到有个卖家在卖这机器,花了我80大洋高价购买。买来后试机,发现屏幕背光不行,这么多年了应该是老化了,还得买灯管更换,于是又在淘宝上找了灯管,本来也就没事做,无聊,拆开来看看内部做工吧,这机器挺重的,估计有4KG左右了。这种低性能的大家伙也就我这么无聊的人会拆吧。
话不多说,先来个整体图吧,整体还是比较方正的,底下的液晶屏是状态灯的作用。个人比较喜欢方屏的机器,看着舒服。
先扣掉电池,这个锂电池已经没有作用了,不存电,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保护芯片。这个就不拆了,拆了得几个没什么用的电池而矣。
接下来的是软驱,以前装系统必备,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没见过,多拍几张照。
软驱底下放的是硬盘,这个设计个人觉得不是很好,插拨软驱的振动对硬盘不利。
10G IDE接口的硬盘,只有这种老机器才有。
接下来拆光驱
拆了光驱,拧掉底下所有螺丝,底盖就被打开了,接下来一个部件一个部件的拆内部。
首先是喇叭,这个喇叭在笔记本电脑中算是大的了,比起现在笔记本电脑的小喇叭,这个声音大了不少。
状态显示液晶屏,电路板没拍到,是绑定片,话说这么早就开始使用牛屎了,看样子历史悠久啊。
触摸板
音量大小控制模块
散热器,这个应该CPU发热不大吧,所以没有硅脂,而且这种散热垫片。
CPU 赛扬处理器746,这个机型应该不是高端机型,高端的应该用奔腾处理器。CPU是BGA焊到主板上的,以前老机器不都应该是装在CPU座上的吗??
有线网卡,螃蟹芯片,看样子这个也是老牌的芯片厂家了。
主板上所有接口用一个铁片包起来了,应该会增加点强度吧。
拆掉铁片看
板载128M内存,这个容量应该算是比较不错了。
最后吐槽一下,CPU下面加了一个弹簧,然后弹簧顶到PCB板上,为了压紧CPU,这个设计也太脑残了吧,一看就是低档次的表现,友商的散热器方案难道没看到过?
另外一个槽点来了,CPU散热器上的四个螺丝照道理要比别的螺丝硬才可以,因为可以控紧,但对比之下却发现这四个螺丝却很软,我直接用小螺丝刀就拧成这个样子了。
键盘,屏幕也拆下来
总结:
优点:机器壳体用ABS材料,整体没有卡扣设计,这个虽然看上去不啥地,但确实大大的方便了拆机,友商同年代的机器塑料件几乎都老化了,有些基本是一拆就整体破损,这个机器却不会,强度比较好,也比较的抗老化。
缺点:感觉小鬼子内部布线基本都是那种排线加小插座,这种结构没有用接插件来得方便,且不说排线容易断,就是安装和拆也不方便。而且这种设计普通存在,而且在今天的机器中也时在采用,象这种超厚机器,换排线加插件可靠性应该会高很多吧。基实厚度方面也增加不了多少。

网友:
以前日本用的东西还是挺厚实的。

网友:
软驱光驱等设备耗电不小,感觉电池扛不了好久。

网友:
这种老掉牙机器纯属垃圾,又大又重性能太差,基本干不成任何事!

网友:
做工可以,以前常用,独特的多功能显示窗口,支持汉字显示,可以显示消息,播放CD时,显示曲目编号和音量,不错的设计,奔腾3的处理器

网友:
帮忙顶起来~

网友A:
我有台同时代的国产机器,塑料全烂了,屏幕都没法闭合,只能一直立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同时代的国产机器,塑料全烂了,屏幕都没法闭合,只能一直立起来

连IBM的塑料都烂了,这个机器居然好好的,还有韧性。
没有卡扣设计也是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没有卡扣,不会用力去拆,拆起来容易的同时也不会因为卡扣断后出现塑料的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IBM的塑料都烂了,这个机器居然好好的,还有韧性。
没有卡扣设计也是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没有卡扣, ...

还是全金属的最好,贵是贵了,最起码十几年后壳子好的

网友:
是win98吗,那倒能收藏

网友B:
前期小日本的电子产品做工用料还可以

网友C:
这种笔记本,现在还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期小日本的电子产品做工用料还可以

再可以也是过时的淘汰货啦。

  ¥80元价格贵了,¥十元才是这洋垃圾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笔记本,现在还可以用吗?

安装个XP应当还可以开机

网友:
128M内存也不小了

我的萝卜头 东芝Libretto ff 1100V  98M内存,只能WIN 98,装了暴力摩托很好玩的

楼主:
有人会觉得这种机器没什么用了,但当你要用打印接口或串口是,原生的接口会方便很多。
曾经有一款没有驱动的打印机,用软件直接控制打印,那种usb转打印口的线就没有用了,而这种机器轻松应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会觉得这种机器没什么用了,但当你要用打印接口或串口是,原生的接口会方便很多。
曾经有一款没有驱动 ...

什么公司❓❓还在用这么老的打印机

网友:
这玩意能卖80?我家还有个。

网友:
那个弹簧好像是接地用的,为了让后壳和主板地线相连

网友:
80大洋秀一帖,大伙尽见希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