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老式太阳能热水器上水自停改造成功

楼主(2024-04-06):
用了二十多年的第一代太阳能热水器,只有一根上/下水管和一根溢流水管,无控制器,需要人工值守,经常忘记导致水整天白白流走,无法布线加装控制器,无法改装热水器水箱,原因不再重复,只能在回水上想办法,偶得一个家用增压泵,改造成砂轮机之后余下一个水流开关,经过构思,用电磁阀一键上水,水满回流驱动水流开关,通过继电器切断电磁阀关闭上水,今天终于完成了,效果满意。

简单画了一下电路图

原来装的太阳能热水器与燃气热水器并/串联,可单用太阳能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也可将太阳能热水器的水经过燃气热水器二次加温,以解决冬天太阳能水温不够的问题(用处不大),前几年换了台能率的燃气热水器,与之前用的燃气热水器不同,进水管与燃气管交换了位置,导致进水管与燃气管交叉,有点难看,这种组合模式让媳妇这么多年都没搞明白怎么上水?怎么用太阳能的水?怎么用燃气热水器的水?很是头疼!

将上水管加装一个单向阀和一个24V电磁阀

将水流开关装在溢流管出口(室内厨下)

86明装底盒,开孔装两个DC座,一个插电磁阀,另一个插水流开关

86空白面板,钢底板四角有四个小孔,扩大两个用来装LED,扩大第三个用来装自复位按钮开关

两个LED孔粘PCB以方便安装LED

装上LED后的效果

面板上对应开孔,装上按钮开关

合在一起就是这样的

底盒内将两个继电器搭棚焊好,用热熔胶粘在底盒上,中间黑色的是电源,因电源外壳中壳有凸起,高了一点,用火机烤热后压平

测试无误后装在墙上,插上电源、水流开关、电磁阀

绿灯为电源指示灯,红灯为上水指示灯,轻按按钮开始上水,水满溢流管回水后自停,不用人工值守了。

一个水流开关解决了我这么多年的麻烦,而且现在媳妇也知道怎么用了,要用太阳能就开左边上面的阀,关右边阀;要用燃气热水器,就关左上阀开右边阀;要上水就按按钮,保证右边阀开着就行。左边下面的阀没用了,留着当维修阀。

网友A:
恭喜成功,出手就成功。。。

网友B:
做得不错,加分奖励!

两个问题:1、没看到溢水部分的接线,穿墙过来的吗?2、电磁阀本身自带单向阀吧,我买的电磁阀本身就有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不错,加分奖励!

两个问题:1、没看到溢水部分的接线,穿墙过来的吗?2、电磁阀本身自带单向 ...

谢谢奖励!

两个答案:1、溢水管不是穿墙的,小区管理是不允许墙外有管道电线的,是当年装修时走的墙内暗管,棕色墙砖是包下水管道用的,钻两个孔,水流开关的线大度那里面走,好看些。2、我这个电磁阀本身不带单向阀,无集成单向阀的电磁阀对反向压力无效,反向水流可以流过。

网友:
看一下我买的电磁阀内部结构。里边自带单向阀的。

拆个湘君FDZ-DC12V  4D型电磁水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62692&page=1

网友C:
太阳能的进水和出水是分了2根管的?我家的太阳能上水、出水一根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奖励!

两个答案:1、溢水管不是穿墙的,小区管理是不允许墙外有管道电线的,是当年装修时走的墙内 ...

我是说这个图片上没看到水流开关的线接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这个图片上没看到水流开关的线接在哪。

右边那根细黑线就是水流开关的线,棕色瓷砖是包下水管道用的,里面有一定空间,钻孔后水流开关的线从那里面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的进水和出水是分了2根管的?我家的太阳能上水、出水一根管的。

进/出水是同一根管,另一根是溢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成功,出手就成功。。。

谢谢!

网友:
电磁阀使用时间长了会不会堵,我的近一年上水感觉有问题,上水时水上不上,用手敲一下电磁阀就可以上水了,感觉里面堵了

网友D:
你家的热水器,串并联,我看了半天,才搞明白了。

如果有一个能连动的水阀(一路开通,另一路关闭),那就更好了。

网友:
电路设计很合理

网友:
什么是水流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那根细黑线就是水流开关的线,棕色瓷砖是包下水管道用的,里面有一定空间,钻孔后水流开关的线从那里 ...

嗯,那很好呀,挺美观的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上水自停改造成功,不错不错。

网友E:
请问水的途径是这样吗? 太阳能热水器的溢流管另外的管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水的途径是这样吗? 太阳能热水器的溢流管另外的管下来?

厉害,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家的热水器,串并联,我看了半天,才搞明白了。

如果有一个能连动的水阀(一路开通,另一路关闭),那就 ...

搞个单片机,用三路电磁阀,全部一键控制,那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