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63xt读取不到ID

楼主(2024-04-06):
用JMS583的主控开卡

贴了4个东芝BICS4的颗粒(ID:983C98B376E3),只认其中两个的ID,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大佬帮看一下

网友:
我猜可能主控虚焊了

网友:
CE跳线看看呢。

网友:
重做下主控吧,如果你保证颗粒都焊好的情况下

网友(2025-02-24):
给主控重新植球吧,用46en的钢网就好,能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