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搞个电阻收纳盒。

楼主(2024-04-06):
受坛友启发,搞个0603电阻收纳盒。  0.2ml离心管,盖子上贴美纹纸,方便写上字。  这样排序,从上到下乘10的几次方,从左到右常规阻值。  装满一管大概200多个。  板子开的孔大了导致卡不住,用美纹纸加肥一圈。这样不会掉下来了,准备再上502。  1千个管子用了红包花了巨款6毛5。

网友:
这么深取的时候比较麻烦...

-------------------------

网友:
我感觉还是编带的包装省地方,一个自封袋里可以放好多条

网友:
有红包使劲薅,只要用的上

网友:
分的很清楚,好

网友:
不错,找起来方便

网友A:
看我做的,正反两层,用文具盒装起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id16141319

网友:
开的孔小了,重新打板,用美纹纸太麻烦。用油性笔标注挺方便的

网友:
我好像见过类似相册的收纳本,一本里面可以做成好几百个跟纸一样薄的塑料袋,小巧,方便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做的,正反两层,用文具盒装起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6115&page= ...

你做的比我漂亮多了。你打孔设置多大的,我打的大了。

网友:
可以买那种1ml的子弹头,容量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的比我漂亮多了。你打孔设置多大的,我打的大了。

孔直径6.25mm,实际大点好,应该6.3mm合适,太小时取放不流利。管底部搁在PCB上的掉不下去,只要不超过6.7mm无所谓。你铜柱截短点,不缠美纹纸也行

网友:
如果种类少的话不太好摆放收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这种

你这种是多大的管子,5ml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种是多大的管子,5ml的吗??

嗯,5ml。对电阻来说偏大,但有些原件又偏小。

网友:
楼主这个很合适

网友:
有配套的盒子啊,也有可打印的不干胶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