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太阳能热水器水箱内的温度及水位检测器可否使用万用表测量是否好坏?

楼主(2024-04-06):
太阳能热水器水箱内的温度及水位检测器可否使用万用表测量是否好坏?

网友:
测呗,这玩意无非就是开关而已...

网友:
里面就是个分段裸露的金属

网友:
有什么问题可以说下

楼主:
不知道是控制器坏了,还是测温头坏了

网友:
能啊!肯定能要不两根线测温带测水位

网友:
以前我还真有记录,四根线 温度好像是10K  水位还像是30K

楼主:
我的是二个导线的

网友:
四线的一般有一组10K左右为温度探头60K的是水位探头

网友A:
这种寿命5年以上。前几年换了看天气的仪表,传感器最多2年,还不是长年开机的(加了开关)情况下,涨价到40+了。昨天刚买老式四段水位的,在路上,水位不精确也没多大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寿命5年以上。前几年换了看天气的仪表,传感器最多2年,还不是长年开机的(加了开关)情况下,涨价到40 ...

我先后买过几个,前面几个都正常,最后这个可能线太长了(45m+)于是水位就不准了,水位估计低于40%还显示80%,但温度好像还是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先后买过几个,前面几个都正常,最后这个可能线太长了(45m+)于是水位就不准了,水位估计低于40%还显 ...

你这种寿命一般多长?可能线阻太大,换国标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寿命一般多长?可能线阻太大,换国标线

最早的应该十年左右了还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早的应该十年左右了还没坏

看来还是换回这种的好。

网友:
是什么问题也没说?我的就是水位传感器坏了,不上水

网友:
探头坏了就换呗 我换过好几次了 某宝买的早年10块不到 去年打雷坏了同款要十几了

网友:
换了好,这种长久用的

网友(2024-08-10):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二个导线的

里面是这样的。→处是导电胶皮,水淹没的段数越多总的阻值越小。
因为串联了二极管用万用表电压不高测量正反阻值都是开路状态。加直流电压测电流应该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寿命5年以上。前几年换了看天气的仪表,传感器最多2年,还不是长年开机的(加了开关)情况下,涨价到40 ...

对,两年左右必坏。2016年装的0-100%水位显示仪表,用坏俩探头后换成四段简易水位的了。配便宜的黑胶传感器用到现在了。这不也坏了。几块钱一个比起四十多的太有性价比了。

网友:
据说水箱里不能空水,要不然高温容易破坏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