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升压板可以并联使用吗?我打算买几个组大功率的12伏转24伏电源

楼主(2024-04-06):
这种升压板可以并联使用吗?我打算买几个组大功率的12伏转24伏电源,给各种电器供电。

网友:
电压相同可以并联,电流相同可以串联。

网友:
不建议并联用

网友:
问下卖家就知道了

网友A:
带输出负极取样电阻的,都不能并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输出负极取样电阻的,都不能并联使用。

不管了,已经下单了,等我好消息

网友A:
你这个带输出电流限制的,并联后电流控制失效,可能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带输出电流限制的,并联后电流控制失效,可能炸了。

没有限流功能,他只能调压

网友:
估计不太好,没有互相隔离,电压不一致估计会影响

网友:
输出端都加个二极管防倒灌,有可能可以,不过你这个不能调流,负载均衡也是问题。开关电源不建议并联,反馈采样很多问题。

网友:
一个电器用一个就行

网友B:
并联要防倒灌,坐等楼主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要防倒灌,坐等楼主结果

没啥事,我也没加二极管防反流,只是两边电压要非常一致,精确到0.001伏特,不然电压不等就会一边电流大一边电流小

网友:
参数调整一致后是可以并联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