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垃圾灯泡才发现居然现在LED芯片已经普及高压了

楼主(2024-04-06):
家里灯泡坏了,临时街头小摊买了一个,花了 几块钱。

外观看着不错,不过预料之中的,用了没多久就坏了

灯罩是用胶粘的,拆掉灯罩露出灯板,220V直接供电,一个整流桥和一个8脚芯片
板上显示9W,但是六个芯片,好奇怪的功率

拆掉灯板,底板应该是用于散热的,拆下来却发现只是一个薄贴片冲压的结构

全家福

灯板的基板好歹是铝的,不过只有0.4毫米厚,绝对节省每一点成本

芯片上的字无论如何也看不清,不过可以看到芯片旁边的LED黑心了
这种全串联结构,一个完蛋就不亮。
测灯珠的时候发现我的电源调到30V才能勉强点亮单颗灯珠
参考灯板上36V的标记,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如今已经有单颗12V乃至36V的灯珠了,之前我一直以为高压灯珠只有cob的才存在
不过36*6=216,显然电压不够,尤其是交流整流之后,烧了也算是正常吧

手头另一个灯板,也是220V直接供电,14颗灯芯其中一颗灯珠炸开了。
测试其他12V开始点亮,我推测最大耐压是16V,
16V时电流135ma,但是灯珠明显很烫了,我算了一下,如果没有降压,这个灯芯最少应该用20颗,也不知道算的对不对,一共
大量的000电阻应该是减配灯珠用的,一共9颗,这样算下来耐压应该就比较合适了
芯片无标记,我猜测是恒流芯片,但是不知道这芯片该如何调节电压,直流限流限压都这么简单了吗?

网友:
科技发展的快啊,我的知识越来越脱离社会了。

网友:
都发展到36V高压led,之前听说过18v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单颗灯珠工作电压那么高的,36V是并在单颗灯珠两端吗?

网友:
现在这东西吧是越来越卷了,前几天撸了几个吸顶灯,底板竟然用的塑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单颗灯珠工作电压那么高的,36V是并在单颗灯珠两端吗?

36V灯珠的基底的LED光源,在晶圆上就直接做成了一个12串的模组,这样一致性更好,串联得更多,工作电压越高。
为什么以前不用?以前的单个核心良品率还不够高,串联模组就是中间坏一个就整体报废,生产成本太高。现在工艺和产量上来了,产品自然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
越来越卷。质量越来越差

网友:
看做工还可,灯珠也这么不经用

网友:
高压灯珠理说更省电更省珠

网友:
36V灯珠  这么高电压吗?

网友:
那么 36V*7=252V,就长寿命了?

网友:
头一次见这么高36V电压的LED灯光珠,质量还是差点。

网友:
有效减少外围元件数量,其实只要做好散热,寿命还是很长的。

网友:
散热不行就没有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V灯珠的基底的LED光源,在晶圆上就直接做成了一个12串的模组,这样一致性更好,串联得更多,工作电压越 ...

又学到了

网友:
我的老LED吸顶灯,驱动是200~240V,150mA恒流,有点故障,市场上很难找到这样的高压驱动,后来自己换了里面全部的电解电容,暂时又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越是高压灯珠,数量需要的越少,价格越是便宜。

散热越差,寿命越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单颗灯珠工作电压那么高的,36V是并在单颗灯珠两端吗?

只是一个led灯珠内部封装了多个芯片串联的所谓高压LED灯珠,单个led芯片的电压还没突破

网友:
省电费钱伤眼的东西而已,好处是落下来不会烂,落下来不会烧床单,可以做很多款式,

网友:
感觉这个带一个sop8引脚的线性恒流芯片,不一定会单芯36V 高压,看不清芯片印字,好像是jw19818芯片,最大恒流值80mA,设置电阻是15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