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搞个贴片元件收纳盒

楼主(2024-04-06):
以前用这种装贴片元件,由于密封不严,贴片漏到其他格内,电阻电容混乱了

看了坛友的收纳盒,秀秀自己的

红包不到1元购的19*9.5*3.5塑料盒,不到1元1000只0.2ml离心管,立创免费 打板
离心管可以装贴片阻容件、sot23封装晶体管、sot25\sot28集成块,
每盒正反两面共360管,容量巨大

编了号码,用记号笔标注了型号,后期拟用打印机打印清单帖子盒子内盖

盒子扣在桌面,可以用底层元件,每盒上下两层,每层180盒

共3盒,可装1080种元件

网友A:
我还是觉得类似文件夹收纳袋跟方便,轻巧携带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觉得类似文件夹收纳袋跟方便,轻巧携带方便!

这个便宜、容易找元件

网友B:
如果收纳的是比较杂乱型号的阻容或者小IC,楼主这个很合适,如果是成批量的阻容不如电阻本、电容本好,而且元件保存在原厂的载带里,密封抗氧化的性能会更好一些。

网友C:
那个本子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收纳的是比较杂乱型号的阻容或者小IC,楼主这个很合适,如果是成批量的阻容不如电阻本、电容本好,而且 ...

是很杂乱,当前有各色led、常用电阻、电容、小二极管、场效应管、常用三极管、4057充电IC、触摸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本子也可以吧

本子贵,元件也不好找,本子每页12行。这个盒子装360个,找元件一眼就看到

网友:
还能这么玩可以的,我是用的那种贴片防静电元件盒,也够用了,贴片电容电阻啥的还是原厂包装好

网友D:
这个想法好,适合量少型号多体积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想法好,适合量少型号多体积小的

适合量大型号多的,每管0805电阻可以装200粒,若用贴片元件本,每行才装30粒

网友:
象测核酸那个管管....

网友:
1210 1206 还能焊,0805.0603什么的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不错,搞一个试试

网友:
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网友:
思路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E:
横坐标标上0-9,纵坐标也标上0-9。403-493的电阻都放到第五列第四行格子里(也就是坐标竖4横3)。。。。。。

我用的是泡沫采血管座,横10个竖10个一共100个孔,可惜没有盖子。

网友:
塑料盒链接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感觉用原来的相册还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横坐标标上0-9,纵坐标也标上0-9。403-493的电阻都放到第五列第四行格子里(也就是坐标竖4横3)。。。。。 ...

采血管贵吧?口径大,应该能装8脚贴片IC。就是太高了。我的采用6.2mm口径管,只能装6脚IC,小巧不占空间。主要是便宜,连塑料盒总价1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