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何卸下玻璃?

楼主(2024-04-06):
如图所示,玻璃是用玻璃胶固定上去的。目前已经把玻璃外面的玻璃胶用刀割下来了,但是玻璃背面还和框架连在一起

网友: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无损拆解的,多数都只能暴力...

网友:
背面也打胶了的话,无解。

网友:
拿薄刀片子伸进去划一划。

网友:
大力出奇迹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无损拆解的,多数都只能暴力...

网友A:
有火枪吗?加热一下再用壁纸刀隔一下,剩下的不用说吧,

网友:
如果只是要把玻璃拆下来就简单了,一榔头的事

网友:
很多东西设计就是不可无损拆卸的   比如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火枪吗?加热一下再用壁纸刀隔一下,剩下的不用说吧,

没有火枪

网友:
你这个图看不懂啊

想要去掉背后的胶水,可以用一根棉线来回拉扯的方法去胶,相当于绳锯,但是胶太多的话也很累的

网友B:
这是个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啥啊

门啊,防盗门。中间有一个小窗户

网友:
背面应该也打胶了,用细钢丝串到背面把胶弄断

网友:
线切割,钓鱼线

网友:
这就是保大还是保小的问题了,不锈钢边框挡住了刀片插入,看看后背板能不能拆下来,不然就看看边缝有多大,把小刀片烧红后折成九十度,从边逢别进去小心划开底下的胶,不妨一试。

网友:
可以试着从边缘倒点丙酮进去,网上有专门卖那种解胶剂的,但是如果粘的太多太实的话要无损取下难度比较大。

网友:
哈哈,遇到过这种,玻璃片不是有色玻璃,被类似镜子的工艺,背面电镀的,最后弄倒是弄下来了,电镀层掉了,难看的一逼,最后还是换新的

网友:
用鱼线从一个角下面开始开回的拉,和线锯一样把背面的胶锯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门啊,防盗门。中间有一个小窗户

第一次见过这种门

网友:
只能文整,不能武整。想办法用薄刀片各个角度割玻璃胶吧,没有别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