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口以上低功耗千兆交换机买哪种比较好?

楼主(2024-04-06):
8口交换机功率低的功率不到2瓦,2个加一起16口,功率不到4瓦,

是否有单个16口千兆交换机,但是功率不超过5瓦呢?

网友A:
好像没有,虽然傻瓜交换机功耗不大。但到16口后,基本就是企业级的了。

网友:
16口的个头比较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虽然傻瓜交换机功耗不大。但到16口后,基本就是企业级的了。

千兆16口傻瓜交换机,哪种功耗比较低?

网友B:
千兆,16口,还要功耗低?要低多少?
不插网线通电什么都不干,功耗都不大。带宽跑满了,哪个功耗都不小。

网友:
个人一般不会要那么多口,8口够了

网友C:
5w可以接受了,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追求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5w可以接受了,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追求低功耗

7x24开机一年下来也是不少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兆,16口,还要功耗低?要低多少?
不插网线通电什么都不干,功耗都不大。带宽跑满了,哪个功耗都不小。 ...

不插网线通电,功耗就有10瓦

8口的插满线功耗也就2瓦

网友:
不差钱的话,果断上思科的交换机。

网友:
普联的都是9V0。6A,也没多大功耗

网友C:
引用 楼主:
7x24开机一年下来也是不少电啊

那你可以晚上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可以晚上关机

你的nas一天开机几个小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nas一天开机几个小时?

不定时,需要时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定时,需要时开机

不用的时候就关机么?
所以大部分时候你的nas是关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的时候就关机么?
所以大部分时候你的nas是关机的?

是啊,我不下载,同步数据时再开机

网友:
功耗已经不高了啊

网友:
企业级一般不考虑这点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不下载,同步数据时再开机

开机只是为了同步数据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插网线通电,功耗就有10瓦

8口的插满线功耗也就2瓦

你说的这功耗的八口千兆交换机是哪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