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常用的润滑油和润滑脂都有哪些啊?

楼主(2024-04-06):
这个板块的朋友应该用的比较多,我这边还有两台小机器和设备,轨道和滑块也不知道用什么润滑。

网友A:
轨道用黄油啊,还能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轨道用黄油啊,还能用什么

黄油不适合的,黄油用在轨道处,粘度大,很容易沾染灰尘,长期使用会影响轨道精度的。

网友B:
过去在工厂上班,那时的车床导轨都是滑动导轨,用的是20号机油润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油不适合的,黄油用在轨道处,粘度大,很容易沾染灰尘,长期使用会影响轨道精度的。 ...

轨道不都是打黄油? 用机油枪打的。

网友:
公司内用38号机油,高压油壶+定量阀

网友:
黄油是钙基润滑脂,白色半透明的是钠基润滑脂,后者要好得多,遇热就变成液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去在工厂上班,那时的车床导轨都是滑动导轨,用的是20号机油润滑。

32号46号64号都没多大问题,20号是以前的,现在很少用这个标号的油了

网友:
车门锁上打了黄油,痛苦了好多年,一年就完了,现在锁还是不行,昨天打开里面快干了一样,成胶了,锁都不动了刮也刮不干净。

网友:
锂电钻呢 齿轮箱用什么润滑油?锂基脂?还是蓝色的锂基脂好呢?我看都是3#锂基脂比较多,没有1#  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