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石H5wifi板的电源ic坏了,求这个ic型号

楼主(2024-04-06):
ic白2/3脚短路了,型号打磨了。谁知这个ic型号或者用什么ic能代换?

楼主:
DK1203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找个电源换掉就可以了,一般是12v的

网友:
这种垃圾电源还是别用,随便一只光猫或电视盒子的电源比它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DK1203不知道对不对

看电路图,和现有电路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