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荣事达养生壶壶体拆解

楼主(2024-04-06):
荣事达养生壶壶体耦合器不带过温保护器,采用的是独立的过温温控器,比一体化带过温保护器的耦合器要耐用的多。
荣事达养生壶控制器拆解

网友:
底盘上不是有一个温控的吗?

网友A:
这种5线耦合器的养生壶都是这个构造,因为有控制电路和温度探头,一般没有双金属片式过温保护器,只有一个温度开关(防干烧)。

网友:
养生壶看着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5线耦合器的养生壶都是这个构造,因为有控制电路和温度探头,一般没有双金属片式过温保护器,只有一个 ...

这款耦合器上没有温控开关,防干烧温控开关采用的KSD系列过温保护器和用于热保护的RY系列温度保险丝,都安装在加热底盘上!
wechat_upload1712412709661158251e9e0

网友:
做工看着粗糙了些。

网友:
有个差不多的可惜玻璃壶碎了

网友B:
温控电路在把手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控电路在把手里面?

保护电路在加热底座上,温度控制电路在加热控制器内,把手内没有温度控制电路。

网友C:
这个东西温控坏了会不会一直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温控坏了会不会一直烧

保护电路坏了,停止加热。除非是控制器内的可控硅短路了,才会一直烧。
wechat_upload171245990666121082026b1
wechat_upload1712459989661210d5544a3

网友:
谁测试过干烧?

网友D:
玻璃壶体和发热盘怎么结合的?就靠那个硅胶垫圈吗?能保证不漏水吗?

网友:
昨天晚上在邻居家喝茶,刚好有个同样的养生壶面板触摸开关有时失灵,还没拆开看,正在想是耦合器接触不良还是底座主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玻璃壶体和发热盘怎么结合的?就靠那个硅胶垫圈吗?能保证不漏水吗?

就是靠硅胶垫圈保证不漏水的

网友:
我家比较费壶,给小孩泡奶粉的恒温壶已经买的第4个了,很容易就摔碎了玻璃,只得一起换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靠硅胶垫圈保证不漏水的

手里有个类似的壶玻璃破损了,看来可以把其他部分保留下来备用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里有个类似的壶玻璃破损了,看来可以把其他部分保留下来备用了,呵呵。 ...

可以到淘宝上买一个玻璃壶体换上

网友:
橡胶圈时间长了容易漏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