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家乐燃气灶JZT-KA031左侧无法点火拆修

楼主(2024-04-06):
      首先说明 燃气炉具 安全关系重大!!此文只记录电路部分维修,所有点了红漆的燃气管道 都不能动。读者仿效,责任自负。

       省流:左侧点火旋钮下的 轻触开关 氧化,清理后可继续使用。

       因为这开关直接流过点火的电流,使用过一段时间后,触点有污垢。灶具长时间不用、使用环境恶虐(蟑螂聚集),更易氧化。
       具体:买了两年的炉具,又出现靠墙一侧无法点火故障(之前那台也是左侧先出现点不着火),拆下 不锈钢面板、点火旋钮 下 共10颗螺丝,就可以把面板揭开。
        尝试将两边点火旋钮下的点火开关的接插件互换,发现是左侧的轻触开关不能接通。(用金属短路高压盒引出线,也能判断是否是 此开关 失效,小心有短路火花)。
        轻轻拆开 开关,刮干净触点,再装回,还是不行。
       仔细看看,原来装配时,必须将轻触开关的压片 压在点火开关的压杆下面,且调整合适。杜绝 旋钮还未按下去,就自己不停地打火。
        正式使用前,一定要测试负责切断燃气的 热电偶开关 是否正常。左边的 也是比 右侧的 迟钝,慢了10秒才 有哒的关闭声。

网友:
哪里坏了怎么修的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
说清楚是怎么回事:不打火?(修电路)不出气?(修管路)可以点着,但着不住?(换电磁阀)

网友:
我家的是右边点不着,有点火动作,不出气。

网友A:
不锈钢面板好评

网友:
开关触点氧化,清理触点后薄薄涂抹一层雪油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面板好评

陆续买了 两个,都只要不锈钢的。玻璃的,免费给都不要。

网友:
装配时内部应放一些蟑螂药。

网友(2024-06-14):
就是开关坏了?

网友(2024-11-16):
请教各位大师,热电偶能用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