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CT930桌面2.0多媒体小音响折腾修复原来是耦合电容失效导致两边声音不一样

楼主(2024-04-06):
单位解散,拿了一对多媒体小音箱准备放在店里使用,但是这看起来略差啊,喊我帮忙收拾收拾将就用。

一对多媒体小音箱

Chang Zhi Tai CT930

Chang Zhi Tai CT930

Chang Zhi Tai CT930 不知道是什么品牌

Chang Zhi Tai CT930

Chang Zhi Tai CT930

拆开里面是挺简单的小喇叭

螺丝柱各种粉碎,塑料久了就老化了

看一下电路板,貌似挺简洁的

用的是变压器降压

这个整流桥挺没见过的。。

故障是一边喇叭声音正常,一边喇叭很小很小声

这线芯也是细的没谁了。对换两个喇叭,排除喇叭故障

在检测旋钮排除电量旋钮故障

最后没头绪了,直接淘宝买了个小功放集成模块

换上去故障依旧,看来就是元件的问题

配合吸锡器,拆下原来的功放模块
换上去没用

最后找了电路图,排除了功放块的故障
拆下电路板

找到这个负责两边音量的电容

电容腿上有污渍,貌似电容失效了

拆下另一个电容,对换后小声的那边声音恢复,果然

直接从库存配件里找到合适的电容换上

两边喇叭都有声音了,然后将焊点补焊结实

跑线路图中

换下来的功放块,手里捏着更换的电容

用笔记本测试多媒体音响,测试没有问题后装起。

附:TEA2025有源音箱原理电路图

TEA2025 清华同方有源音箱电路图

TEA2025 清华同方有源音箱电路图

网友:
眼够厉害的这都能看出来

网友:
看来老电器的故障,电解电容是重点

网友:
感觉只接买块数字小功放板省事,也便宜

网友:
年代太久了,电容容量变小了。

网友:
手艺不 错,这小音箱看着时间不 短了

网友:
看这喇叭,人声应该还可以。

网友:
换块蓝牙功放板更实用!

网友A:
强迫症看不了这个,楼主你电容正负极焊反了,焊反了,焊反了!!!耦合电容要换两个一起换,要换两个一起换,要换两个一起换!!!

网友:
电解电容时间长了还是换了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看不了这个,楼主你电容正负极焊反了,焊反了,焊反了!!!耦合电容要换两个一起换,要换两个一起换 ...

如果是我,我肯定换回 原来那块马拉西亚版的,国货 拿来备用。还有 咋不用 松香呢,焊得好邋遢。

网友:
快入土的音箱,还抢救一下,佩服!!

网友:
电木的板子,不耐修

网友:
这个能出个声就不强求了把

网友:
恭喜修复,虽然走了点弯路

网友:
楼主手机也该修修

网友:
以为红色的很骚,笔记本的肤色看起来更骚…………

网友:
这个音箱,在修也只是听个响。有没没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