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电磁炉坏了,记录一下维修过程

楼主(2024-04-06):
家里电磁炉坏了,拆开发现进了蟑螂,万用表测了一下,保险烧了,用三根细铜丝换上,接着量了一下整流桥和igbt烧了,同时,量了驱动部份没发现问题,网上购买同型号整流桥和igbt换上,捡漏修好。

网友A:
捡漏修好?

自己的何来捡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捡漏修好?

自己的何来捡漏

捡自己的漏,让别人无漏可拣。。。。。。

网友:
你买整流桥和IGBT的时候应该捎带着买个同型号的保险管,用铜丝毕竟没有保险管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捡自己的漏,让别人无漏可拣。。。。。。

修好叫捡漏

没修好叫翻车?

网友C:
用铜丝毕竟没有保险管安全

网友:
有没有遇到说铝线盘的,其他都好就是线盘进出口,没压接工具,铜鼻子安不上铝线盘

网友D:
可以买到正品igbt管,运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叫捡漏

没修好叫翻车?

换了两只管就0K,没花太多功夫,捡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铜丝毕竟没有保险管安全

用了一根电源里拆的细铜丝,开机二秒承受不了电流,加了一根,正常开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买到正品igbt管,运气不错

才用了一天,还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网友:
看检修方向,是老手。

网友:
用的美的电磁炉,就出一次问题,谐振电容引脚打火烧黑。

网友E:
电磁炉一般都是这两个元件烧坏,igbt最好选用大功率高耐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炉一般都是这两个元件烧坏,igbt最好选用大功率高耐压的

驱动部分也容易坏,一并进检测,上电前最好用检修插座,防止漏查短路二次烧管

网友:
哇,网上那个电磁炉零件套餐很管用吧

网友:
还没修过这种的,上次捡漏修了个九阳E4换了个检测电阻搞定

网友F:
线盘是铜的还是铝的

网友:
有点年头了,那时候的没有铝线盘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盘是铜的还是铝的

没刮了看,家里厨房同时用两台电磁炉,这一台大部分时间用来蒸煮,另一台用来炒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