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RX70万分之一

楼主(2024-04-06):
今天傍晚1M电阻到货,迫不及待拆开测试,用了QPLCR和UT39E+,发现QPLCR对1M的电阻明显测量偏低,也许作者也没找到1M的校准电阻猜测的。
但是测量100K的电阻是没问题的,包括我其他的表,但是UT39E+ 是200K和2M一起的,无法单独校准100K,那么就利用39E的稳定慢和容易干扰校准1M来达到校准100K,经过多次校准后100K稳定在0.1000-0.0999之间来回波动,此时上1M电阻稳定在1.0004,那么这颗1M的精度0.01电阻符合标准吗,按照数值精度就是万分之四了,也不知道是100K不准还是1M不准,蛋疼,另外我对跟了我快20年的老表精度非常满意。

顺带问一下是不是LCR测高阻值例如1M应该用0.3V 100HZ,低于1M电阻用1K,反正频率电压的不同,测得阻值不一样

网友:
电子镊子不错

楼主:
比较蛋疼,如果按照100K校准,那么我那颗EE 1M 0.1%的是准的,蛋疼,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了

网友:
1.线绕电阻有等效串联电感和分布电容,用交流测试,会受影响。特别是高阻值电阻影响更大。
2.对于2M档,用1M电阻校准更合适

网友A:
都是闲着蛋疼的一帮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闲着蛋疼的一帮人

₍₍ (̨̡ ‾᷄ᗣ‾᷅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闲着蛋疼的一帮人

这帮人比玩音响的那帮人可信,你是用数据说话,人家凭肉耳朵就能打败任何仪器设备。

网友C:
LCR表测电阻,要用DCR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R表测电阻,要用DCR模式

我那个QP不配吧,这又是勾引我买LCR

网友D:
1.电桥测量高阻本来就是开玩笑的,真正能测量1M准确的,而且精度高的,不开玩笑,起步价都是万元左右的,
2.一般来说100K是准的,1M的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特别的多,
3.我感觉你的这个座子是不是没有加紧电阻的2个脚,而且我以前见过的都是0.01精度的1M电阻,L精度的虽然也是0.01,但是我从来没见过,而且只见过RX11的,没见过RX70的1M,这个体积能有1M的?是从哪里买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帮人比玩音响的那帮人可信,你是用数据说话,人家凭肉耳朵就能打败任何仪器设备。 ...

曾经跟一帮死档也天天折腾音响,各种前级,确认了各运放的音质,如358校适合电影,中音强些,5532各厂家不一样德州的高低音感觉可以,大S的发热量相当的高,音质我感觉与AD827差不多,音质对于每个人要求不同,我喜欢听音乐所以都改成AD827或大S5532,现在市场到处是假货,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了,真的靠耳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跟一帮死档也天天折腾音响,各种前级,确认了各运放的音质,如358校适合电影,中音强些,5532各厂家 ...

其实就是听个失真的区别,反倒是仪器调整的完美了还都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电桥测量高阻本来就是开玩笑的,真正能测量1M准确的,而且精度高的,不开玩笑,起步价都是万元左右的,
2 ...

淘宝啊,这个是0.5W的,比0.25W感觉大一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电桥测量高阻本来就是开玩笑的,真正能测量1M准确的,而且精度高的,不开玩笑,起步价都是万元左右的,
2 ...

看看大小,小电桥测1M用0.3V 100HZ 不稳定,显示1.000,一会就又从高到低,来回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电桥测量高阻本来就是开玩笑的,真正能测量1M准确的,而且精度高的,不开玩笑,起步价都是万元左右的,
2 ...

我这个便宜花了22,脚都氧化发黑了,应该是库存老货,新的RX70 0.5W 精度0.01 卖7 8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便宜花了22,脚都氧化发黑了,应该是库存老货,新的RX70 0.5W 精度0.01 卖7 80 ...

淘宝上哪家卖1m的0.01电阻,你问过商家了吗,我知道的商家都是0.05精度的,给个图片或者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哪家卖1m的0.01电阻,你问过商家了吗,我知道的商家都是0.05精度的,给个图片或者链接吧, ...

【淘宝】https://m.tb.cn/h.5AQouNCgPXkJ6NS?tk=sZyxWKmamk1 ZH4920 「RX70高精密电阻器精度标准取样采样仪器仪表校准低温漂0.01%1R2R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哪家卖1m的0.01电阻,你问过商家了吗,我知道的商家都是0.05精度的,给个图片或者链接吧, ...

原先0.5W 1M还有货,我在别家买的已经没货了应该他就一个,我还买过0.25W 0.01 1M的,不过他给我发的1MP 0.02精度让我退货了花了38

网友E:
差点能咋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点能咋地啊

就是不大爽,用了一个双联插头拧紧测量,差0.0002,感觉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