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永速风扇的问题解决了一半

楼主(2024-04-06):
昨天发了个帖子关于永速风扇接延长线就闪电量的bug,拆开外壳,可能是接错了?dc的接插件上空着,反而标着bat的插件上接了电源,此外还有两个品控问题。。。

正极导线破皮,可能是安装人员打螺丝压着了
内部固定主板的螺丝还有没上紧的和上不紧打滑的

对换插座位置不怎么出现60电量了,但是使用延长线会显示80,遮上无视了
谢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风扇我觉得不错,风力很强,电量插座功率检测最大27.4w左右,没有夸大功率。
作为直流风扇,噪音很低,放卧室是可以的,1-3档刚好够一个人晚上吹,没什么噪声,但是1档还是风力比较大,感觉永速1档=大松4档的风力,但是做工品质一般,只能说对得起价格,如果价格去到50-60的话就非常香。刚需的朋友可以买,不急用可以再等等,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

网友A:
这电量应该是按输入电压显示的,我用12.3V的路由器电源也是会闪60,原装的13.2V就不会,用了延长线带载电压降到12.9也不会闪。你测一下用了延长线带载电压还有多少

网友:
出货量大了,品控压力也大了!

网友:
出货大,品控控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量应该是按输入电压显示的,我用12.3V的路由器电源也是会闪60,原装的13.2V就不会,用了延长线带载电压 ...

测了13.4v还闪6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量应该是按输入电压显示的,我用12.3V的路由器电源也是会闪60,原装的13.2V就不会,用了延长线带载电压 ...

你压降到12.9v的时候是否开到12档最大风量测试过会否闪屏?(小档位不会闪)我用可调电源测试过在12档风量下电压低于13.2v就会显示要充电了(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压降到12.9v的时候是否开到12档最大风量测试过会否闪屏?(小档位不会闪)我用可调电源测试过在12档风 ...

不会,开12档同时开摇头都不闪

网友:
那应该是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我觉得不错,风力很强,电量插座功率检测最大27.4w左右,没有夸大功率。
作为直流风扇,噪音很低,放卧 ...

我也是觉得“1档还是风力比较大”。

另外,噪音其实和传统的风扇差不多,只是因为低档位风量比传统的风扇小,所以低档位噪音才小。高档位和传统风扇噪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