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1.5v时钟电池改18650锂电池

楼主(2024-04-06):
时钟之前一直用5号电池,经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电了。

本来用9.9包邮80个的模块接了一颗300mah的拆机锂电池改成5号电池,结果才几天就没电了;干脆用降压模块换成18650电池吧。(18650电池盒+1.5v降压模块+2段导线)

看看能用好久,发帖开始计时

补充内容 (2024-4-11 01:27):
感谢各位指点,重新更换了XC6206,没有接电容,降压后1.5V;
之前1117的模块5天电压就从4.2降到了3.9
重新换了4.2v新电池,一个星期后再来公布电压

网友:
貌似不用降压也能用

网友A:
18650多串几个二极管试试。

楼主:
4.2v会不会烧掉啊?
没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多串几个二极管试试。

主要是觉得这种方法简单,现成的模块。
这个模块买了好多个,支持大电流输出。

网友:
加了模块,消耗会增加很多

网友:
粗暴些,上一串IN4007

网友:
用的LDO?大部分电能都消耗在LDO上了吧

网友:
这种电路的转换效率不高吧?

网友:
300MA用几天这个几千MA用不了多久

网友B:
你这种效率太低,只有40%,大部分电能都消耗在LDO上
建议用DCDC降压模块效率有98%

网友:
是不是模块耗电太厉害了,换个1.5的6206试试

网友:
XC6206不香吗?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我的一个18650用了2年了,还没充电

网友:
模块耗电厉害  虽没什么必要改 支持DIY的精神

网友:
300用几天,这算1500吧~也就是几天*5=估不会超过20天的!

网友:
9.9=80个,真便宜

网友:
学习了,我那个1.5V的装上14500就不动,,,必须要降压才行。。后来别人又送了一盒5好电池。。就没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效率太低,只有40%,大部分电能都消耗在LDO上
建议用DCDC降压模块效率有98%
...

这个好啊

网友:
估计 模块比表耗电多

网友:
先得解决时钟精度的问题,否则需要经常调时间,长续航就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