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快充功率是怎么算的

楼主(2024-04-06):
号称120W快充的手机,原装头+原装线实际充电功率也才37W.120W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120w是名称,不是功率

网友:
又不是一直120W功率充,功率大小要看手机剩余电量,剩的越少充电功率越大。
我用小米10至尊版是在电量1%的时候测能到120W,大概十来秒这样充电功率就开始往下掉,后面能稳定70W左右充到70%,又继续慢慢掉到30W左右,电量到95%就只有10来W直到满电

网友:
能达到,短时间可以的,开关电源能做到。

网友:
120W是说充电头最高可以提供120W的充电功率。。实际功率是你手机实时的充电功率。。都不是一回事。。

网友:
你挂这个usb的东西可能成为净瓶不说,还有些私有协议它不支持没办法通讯成功就是低档位充电。还是挂一个功率计,算220V的有功功率比较准。我66W充电器,0-50%保持60多w,后面40多w到80,90%就剩下十来瓦

网友:
120肯定要协议到20V了,测试设备要专业,被测试设备要支持相关协议。

网友:
手机电量少就充的快,然后充电功率慢慢下降,我早测试了

网友:
充电头和充电线之间有USB电表,影响充电协议,所以无法达到120W。用功率插座测量就会发现在手机电量小时充电能达到120W。

网友:
这个电流表似乎不支持这么大功率的快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