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E8820 V2刷机折腾记

楼主(2024-04-06):
很早之前收的,拿来做无线桥接,趁假期折腾一下

原版是2.0.7 桥接不上我的热点 遂刷机
查教程 难度不高 基本就是TTL备份固件、刷入breed 原固件提取编写eeprom 最后刷入第三方固件
最终选择pandavan 拆机焊接TTL插电开机一气呵成
看看TTL返回的信息 一片空白
TX RX插反了?检查一下路由器 电源灯都不亮
怀疑电源口没插好 重新插拔 一样
看看功耗 1.5w CPU肯定有一部分启动 但是卡在某个环节
多次插拔 偶然发现电源灯亮了 再去看看TTL信息 一片空白
看了一下wifi信号也出来了 检查TTL杜邦线 原来是松了 插紧
电源灯又不亮了 CH341的TTL坏了?
仔细检查土豪金341 蚌埠住了
无奖竞猜 CH341故障原因
左新右旧 新的CH341A 旧的CH341B
当时使用为新设备

答案揭晓 芯片外围原件应用错误
C5用了一颗0Ω电阻 不是不能用电阻替代,这个方案是341B及以上使用芯片内部时钟且去掉C6和晶振
但你是341A 还有官方说明书晶振是12 它却用16.9344
排阻标U1  C3不翼而飞 抄都能抄歪
至于为什么买新的?以前刷E8820时用旧的会随机乱码,新的341没到路由器就坏了
用回旧的 成功返回信息 不清楚是我路由器还是341B的问题 连接好TTL后需要尽快插电源 不然有概率不启动
新的没有电容替换,保持原样多次试验 路由器没有一次启动完成返回信息

TTL返回信息完成后回车 输入账号、密码 zte_wrt 12345!@#$%
U盘格式化FAT格式 复制breed文件到根目录后插入U盘
TTL控制台
cd /mnt/usb1_1/ (进入USB)
cat /dev/mtd0 > whole.bin (备份固件至USB)
cat  e8820v2_breed.bin  >  /dev/mtdblock1 (刷入breed,e8820v2_breed.bin为breed文件名,以你自己命名为准。另外也能使用341的25系列直接对16MB芯片烧录breed,最好再用341备份一次)

reboot (重启)

返回信息breed 就是成功进breed了 网线连接电脑
用WinHex打开备份固件 转换成16进制
新建一个64KB文件 当然也是16进制 FF填充 (编写eeprom)

原固件2f000-2f130写入新建文件开头0-130
其中04-09改成2.4G wifi mac (改FF也可以,但不能与原固件相同)

原固件2f800-2f940写入新建文件8000-8140
其中8004-8009改5G wifi mac(改FF也可以,但不能与原固件相同)

2.4g 5g mac地址写入新建文件e000-e00b

新建文件81e0写入c0 81 82 c3 04 45 46 07 08 09

保存 浏览器进breed刷eeprom

确认MAC地址正常后就在breed刷固件就行
自动重启ttl返回信息
启动完成

看看功耗

网友A:
=还好不是中兴自己的芯片

网友B:
E8820 V2比较好玩,可以刷PADAVAN,我那个是V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不是中兴自己的芯片

只要信号好或者固件好用,总有适合发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E8820 V2比较好玩,可以刷PADAVAN,我那个是V1。

V2是E8820S的缩水版 刷完感觉信号还是一般,没MA3063好

网友C:
能帮我看看,红色圈中的芯片型号吗?我的不小心碰到这个芯片,烧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帮我看看,红色圈中的芯片型号吗?我的不小心碰到这个芯片,烧了。谢谢! ...

丝印IADQH 12V转5V 最下面那个也是一样的芯片 12V转3.3V
看着像芯源的 但是没找到匹配的应用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印IADQH 12V转5V 最下面那个也是一样的芯片 12V转3.3V
看着像芯源的 但是没找到匹配的应用原理图 ...

黄色圈里的型号是什么?最下面那个也是一样的芯片,是指这个吗?12V转3.3V

网友:
8820 v2 内存换成128m刷老毛子还能用下 毕竟128m内存颗粒才几毛

网友:
64M内存是个大缺陷。刷老毛子一般使用问题不大,挂梯子就有点吃力了,usb共享一使用,内存也吃力。

网友D:
现在硬改32M闪存,256内存,各种BREED不可用,网卡DHCP只能获取到169.254.x.xxx,无法进breed界面,楼主有什么好的经验分享吗?

网友E:
是341A和341B是哪个好啊?一直没弄清楚

网友F:
这个型号有一台原厂固件中继用一直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硬改32M闪存,256内存,各种BREED不可用,网卡DHCP只能获取到169.254.x.xxx,无法进breed界面,楼主有 ...

V2基本都是改128的,改256要breed适配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341A和341B是哪个好啊?一直没弄清楚

AB参数基本一致,区别是B可以选择使用芯片内部时钟,A必须外置时钟,也就是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型号有一台原厂固件中继用一直很稳定

桥接的路由器是E8822 以前拿E8820连,完全连不上

网友:
改256要breed适配才行  应该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型号有一台原厂固件中继用一直很稳定

我也有一台用来接收网桥发来的监控信号,不知为何老烧电源,至少烧了两个适配器,是功率不够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