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 数控升降压电源模块 SK80H

楼主(2024-04-06):
这电源挺便宜,可惜让人不爽的是满功率运行,1分钟就自动保护关机了,拆开看里面没有导热硅脂,厂家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

网友A:
三代有硅脂,但是到手用了一次就烧mos管

网友:
看着还不错,多少米入的?

网友:
功率80W还带个风扇,关键是风扇不起作用,还自动关机。

网友:
原以为这个玩意还可以呢,没想到是这样,不打算买了。

网友:
现在好多都这样,有好的器件,却做不好设计和组装。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B:
让你们用几次就烧机,然后再重新购买,好增加GDP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你们用几次就烧机,然后再重新购买,好增加GDP嘛

无感无刷驱动板也是,优点调速频率在超声波范围,听不见电流声,缺点开环启动没丢转保护,接Nidec低速电机,有时丢转烧功率管,烧管速度比保护版切断还快。航模无刷电调,优点有丢转保护,直到重启成功,缺点调速有尖叫声,不适合电风扇改无刷。楼主升降压电源可以加导热硅脂,换纯铜散热器,再换AVC4056强力风扇。

网友:
风扇已经主动散热了,还压不住的话那加硅脂是没有什么用的

网友:
这和我手上的无治基本没区别,就屏幕不一样

网友C:
散热片贴在mos管表面并不能有效散热,正确操作应该是贴在背面,综合来说,还是这个电源设计不好。

网友:
这样的电源就怕接电感式负载。

网友:
看来到不了80W,只能降功率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代有硅脂,但是到手用了一次就烧mos管

为什么烧啊

网友(2024-05-14):
多少钱买的,可以调电流吗

网友:
功率太小派不上什么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散热片贴在mos管表面并不能有效散热,正确操作应该是贴在背面,综合来说,还是这个电源设计不好。 ...

是的,这种TO-263封装把散热器装背面设计有点离谱还不如不要散热器直接风扇吹呢.我设计的一款DC电源也用了6个TO-263 MOS管,整组功率恒定输出600W没有散热片,就一个温控散热风扇速度都不用起来45%左右转速就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