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海康威视行车记录仪D1

楼主(2024-04-06):
海康威视行车记录仪D1,黄鱼买来时不开机,没找到原因,放了一段时间换了根电源线又能开机了。这东西挑电源线,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拆掉那个纽扣电池也是能开机的

网友:
东西不错,可是很少专车专用的。

网友:
挑电源线的话,看看接口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海康本来就做监控的,记录仪质量应该还不错。

网友:
捡漏成功,赞一个

网友A:
不常见的主控。好的是IMX291感光片,联咏96660方案,标配2英寸屏幕。

网友:
晚上效果怎么样

网友:
miniUSB挑啥数据线.....又没有芯片,铁线压降大嘛,板子用可调加电看看,排除充电口虚焊和线材断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常见的主控。好的是IMX291感光片,联咏96660方案,标配2英寸屏幕。

96660很老了2017年的主控,291更老 2015发布 2017才上市,现在2024了

网友:
单核A5 无DDR USB的wifi 还没有ircut。。。低端贴牌东西割的就是狠啊

网友:
不知效果如何,特别是晚上

网友:
实际拍摄效果如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常见的主控。好的是IMX291感光片,联咏96660方案,标配2英寸屏幕。

没有屏幕,这个型号我卖非常多,容易出问题的是手机连接不了wifi

网友:
这两年新出的车基本都带行车记录仪了,以后这个市场会逐渐萎缩。

网友:
冒号3年前年装的就是这款。没有屏幕体积小,不遮挡视线。几乎等于是机身直接粘贴在车窗上,避免了支架强度不足带来的振动。wifi读取数据方便快捷。没有内置电池安全可靠。

不像油车上用的那个 DOD LS400W Plus,体积大遮挡视线。支架细长抖动厉害,拷贝需要拔TF卡。装上9年拷贝下来的视频文件没有D1一年拷贝下来的文件多,经常是三四年不拔一次TF卡。内置电池因为前几年众所周知的原因用车频度过低亏电损坏,网购价格还死贵,要15一个,说是防爆设计。

网友:
集成度有点高,行车记录仪这么券?晕

网友:
这个纽扣电池 是充电的吧  要不关闭车的电源,记录仪要必须有备用电源才行 ,软关机,这么小的纽扣电池电流容量很小吧

网友:
这款经常看到99特价 但是我还是买的大华M1 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