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神舟笔记本炫龙毁灭者kp 主板进水了,无待机电压

楼主(2024-04-07):
表弟电脑进水了,拆下主板,发现微量进水,现无待机电压,怀疑电源芯片 51125坏了,我的烂风枪死活拆不下,都开到500数显了,看来需要预热台,不搞了。
有大佬可以帮忙维修吗?不要太贵就行了,毕竟老电脑了。淘宝上有换主板服务报价220,感觉有点不靠谱,主板号6-71-n85k0,型号神舟炫龙毁灭者kp。
背面进水点

细节

清洗后

主板正面无水痕

网友A:
竟然是台鸡U,果然还是神船骚...

----------------------

网友B:
居然不测下各大阻值就要开始干了吗?那不如直接使用你的吹风吹下,在洗一下,在看,你所谓的待机是指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台鸡U,果然还是神船骚...



是的可以换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不测下各大阻值就要开始干了吗?那不如直接使用你的吹风吹下,在洗一下,在看,你所谓的待机是指多少V ...

3v 5v都没有,上电0电流

网友C:
热风枪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有问题?

拆一些小板子没问题,散热快的就不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台鸡U,果然还是神船骚...



笔记本维修都是500起步,你200别人看都不看。笔记本维修都是500起步,你200别人看都不看。笔记本维修都是500起步,你200别人看都不看。

网友:
先查公共点有没有短路,有没有电压,再来看看这3V5V的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够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一些小板子没问题,散热快的就不好搞了

那就买个烫板预热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3v 5v都没有,上电0电流

看19V公共点进来没,有输出没,各大电路的阻值情况,这玩意要有基础才好检测,没基础的话,还是建议你直接送修去吧,你连电流都看不到,都不知道是不是大短了,还是啥情况,现在你无法提供的更多具体情况都很模糊的,建议你直接送修了,要不就当2手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