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索尼NWZ-B135F MP3修复实录:换个思路刷固件

楼主(2024-04-07):
(初次刷写固件后显示Connected USB,但是电池无充电动画,断开连接后机器死机)

逛某鱼的时候发现一台索尼NWZ-B135F,看描述说是被格式化了不开机,于是买下来尝试修复,顺便听听索尼最低端的机器是什么效果。
到手后发现机器无法开机,但是连接电脑后有小概率触发walkman开机画面,随后卡死或显示白色条纹。此时尝试直接刷写索尼NWZ-B130系列的固件。

根据外网查到的资料,这台机器进入Sigmatel恢复模式的方法和以往STMP3400, 3500有所不同,需要长按音量(-)键触发Sigmatel ROM Recovery。进入恢复模式并刷写固件后,发现机器故障依旧,且无法进入大容量存储或MTP模式。这可如何是好呢?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老外提出了一些截然不同的思路,首先是gsmforum论坛的bvedargh用户记载了NWZ-B133F的刷机方法,并提到:
Запускаем ее такими с параметрами:

这里的意思是在运行固件升级程序stupdaterapp.exe时,在后面加入特定的参数(parameter)。由于无法直接看到具体是加入了什么内容,只能去别处看看。

Helpowl论坛的bjoernasdfjonsson分享了他的经验。这里的思路是,由于NWZ-B13x的固件刷写工具不像旧式Sigmatel工具那样带有一个"格式化数据区" (Format Data Area)选项,于是索性用索尼NWD-B10x (造型类似的低端机,同样基于Sigmatel方案)的固件包对B13x进行格式化数据区,最后再写入NWZ-B13x的固件、分区表等信息。

基于上述教程,笔者进行了以下操作:
1、借助WinRAR解压NWZ-B13x和NWD-B10x的固件,拷入虚拟系统中待用

(NWD-B10x)

(NWZ-B13x)

2、长按(-)键,触发Sigmatel ROM Recovery设备并与虚拟系统连接(无需安装任何驱动程序);

3、先执行NWZ-B13x的固件升级程序。程序将进行某种初始化,让机器准备好写入固件。此时请直接关闭B13x的升级程序,并打开B10x的固件升级程序,勾选"格式数据区" (切记)

4、刷入完毕后机器依旧黑屏,虚拟机下依然会识别到Sigmatel ROM Recovery设备。关闭B10x的固件升级工具,运行B13x的程序并让其自动将固件刷入机器中。此时工具将把"1.10"固件以及正确的分区表、隐藏分区等信息写入到机器中。

经过上述操作后,机器在连接电脑后显示充电动画,也不会卡死了。

网友:
找资料费劲

网友:
居然搞好了,楼主牛AC中间。

网友:
想起了十多年前专门维修MP3的时候也用相同思路处理过,数码之家老站还有不少相关资料。

网友A:
这个机器什么配置?还有可玩性吗?

楼主(2024-05-28):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什么配置?还有可玩性吗?

渣音质,听个响

网友:
发现有许多坛友到闲鱼买低价坏的i物品然后修理好了就赚着了。祝贺楼主修好了索尼MP3(值得一修)。这里上不了外网,况且还是蹩脚的英语。

网友B:
这也找不到固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找不到固件啊

老站有固件和刷机方法: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41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