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表MV档经常负值是何原因?

楼主(2024-04-07):
FLUKE当打到毫V档时经常性的由正值向负值总递增,一般达到-120MV,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后来又慢慢降低到几十毫伏(-72mv),不过在正常测试毫V电压时也基本是准的。但始终不如新表。那么准,即可校准过也是如此。这可能跟设计有关但是具体的位置清楚,即使是新表也是这样的出现负值。

网友:
刚测试了下,287没这个问题。

网友:
有新表的出来发个话,反正我的表也是MV档经常跳

网友:
15B,115C没这个问题(档)

网友:
拔掉表笔会改善很多

网友:
正常 感应电压,不用的时候 ,你短接表笔没有就行了。

网友:
我的福禄克15B+存在这样的问题,打到毫伏位置,数值往负值跑,一直跑,我实拍了一张图,供大家参考,我严重怀疑我的福禄克是假货。

网友:
楼主你的身边充满负能量了,注意一下吧

网友:
我的好像没这问题

网友:
我手上的福禄克没有负100毫伏以上的,最多也就负几十毫伏。可能和周边的电磁环境有关吧。

网友:
赶紧把我的287拿出来试了一下,一直都是正数值

网友:
慢慢变动,会不会PCB板漏电所致?

网友A:
mv档是短路情况下有偏差吗?

网友:
十有八九是福禄克15/17/18一类,经历过的都知道咋回事!要么就是插了表笔,周围干扰又大。要么就是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v档是短路情况下有偏差吗?

不插表笔,插了更大一些可能是感应因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插表笔,插了更大一些可能是感应因数

我的问题不是插没插而是是否短路输入

网友:
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只要短路约等于0就行,刚用身边的17B+看了一下,拔掉表笔mV档位也会慢慢增加读数,差不多跳变一次增加-0.2mV,一秒增加约-0.6mV,-300多mV后增加程度减缓,增加到-398以后,变化非常缓慢,很久才增加0.1mv。手拿镊子短路表笔插座瞬间为0;身边别的几块表也有读数,UT61E+拔下表笔约10.5mV,只是尾数来回跳变,61D+插不插表笔都会慢慢增加读数,跳档了又从头再来一遍,90DM860插表笔只是0.X到X.X读数正负来回跳动,手拿镊子短路插座显示00.006mV。

网友:
给你想一个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扔掉,不用感谢,最好告诉我扔的地方

网友:
原来有块17B因电池漏液出现过这个问题,不过数字是往正向跑,一直可以跑到超量程,后来用无水酒精洗板,吹风机吹干后解决了。

网友:
我以前有个 UT33A 也是, mv一直慢慢增大到超量成。 没有细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