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核显也会出问题吗?

楼主(2024-04-07):
遇到一台兼容机平台,H110主板配奔腾U,不定时死机,键鼠无反应或直接蓝屏重启。换U也一样。
后加了一个亮机卡后故障消失。是核显出问题了吗?但U到其他主板上测试没发现问题?(前后折腾了三块U都一样)

网友:
核心显卡出问题 也是有的,你这个估计是主板上核心显卡电路问题了。

网友:
核显在CPU里面的,你换CPU没用,拿就不能怪核显了。

又可能是安装的核显驱动有问题,

要安装微软认证的驱动,还不行就换一个版本,老CPU尽量安装CPU刚推出之后1~2年的驱动。

等淘汰了,再更新的驱动或许优化不好了。

网友:
三楼大神讲的对,核显在CPU里,损坏的几率太小太小了,基本上是驱动不兼容造成的,不见得最新驱动是最好的,最好安装随机带来的各种驱动,那都是测试通过的,是适合你电脑的驱动。

网友:
感觉还是驱动或设置问题

网友:
驱动适配,还有内存稳定性不好,都会引起核显蓝屏独显没事

网友:
到底是驱动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三楼专业,应该先排查驱动问题,物理损坏的可能性小

网友:
检查内存,核显拿内存当显存,内存有问题也会蓝。

网友A:
很明显换U正常,就是主板有问题了,按以前的叫南桥,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叫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换U正常,就是主板有问题了,按以前的叫南桥,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叫南桥 ...

叫 pch 吧.
北都没有了,也就不用叫南了.

而且, pch 同样连接很多高速设备.
反而有些真正的慢速设备挂在了 io 上面.

网友:
你自己都说清楚了,u换到别的板子没问题。你板子的集显有问题,不是你的u有问题

网友:
换U也一样,加显卡故障消失,还不是内存的事?内存当显存出现问题了,走独显不用内存当显存就好了

网友:
核显有问题也正常
还有内存控制器坏的 甚至有部分核心坏的
之前有个老哥的U 需要手动屏蔽掉一个核心才能用

网友:
会,几率小。我以前试过AMD的U内存控制器坏了,有个通道出问题,插上内存就开不了机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U在别的鸡鸡上正常,别的U换过来也不正常,这不明显的是板子问题的么,不排除是显示输出部分电路的锅...

网友:
替换法已经找出问题不是cpu上。

不过cpu核显损坏我就碰到一块I5 3550,核显不装驱动可以点亮,一装驱动就黑屏重启。加了独显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南桥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