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因地制宜diy一套RO机

楼主(2024-04-07):
家里之前用的双十一抢的米家400G净水器,用了一年多五合一滤芯提示更换,更换价格不菲,加上这个机器出水TDS一直不低于20,早就有了更换纯水机的想法,之前也diy过两三套纯水机。
之前看过欧根前辈的帖子《纯水机————数字电压力表方案》,认为是现阶段最合理的方案,遂付诸行动,利用原阁楼卫生间放纯水机的位置因地制宜,直接上成品图吧。

RO机放在阁楼的卫生间,浴室柜是定制的橡胶木实木烤漆柜体带岩板台面,这个位置本来就是为了放RO机设计的,所以直接在柜体上固定,橡胶木挺硬,螺丝打的很费劲。
整体用的400G方案,把原来米家净水器的泵和电源都拆了出来重新利用降低成本。
只放一个10寸PP棉过滤是因为前段已经有三个30寸瓶的全屋净水了。
数字压力表设置的0.045MPa开,0.45MPa停。

水驱桶用的1.5G的桶,如果用125G方案可以选更小的水驱桶,小桶放在了浴室柜后侧,这是从浴室柜底部看过去的视角,插排上两个插头一个是纯水机的,一个是加了小米智能插座的进屋水泵的。右侧两根白色地暖管是穿2分水管用的,一根通到楼下管线机,一根通到阁楼茶水角,每根地暖管内穿了2根2分管一用一备。

储水用的6.3G的压力桶,放在了浴室柜外面,暂时放在马桶旁边,马桶另一侧还有一个洗内衣用的迷你洗衣机,等着做一个柜子把桶放柜子里,洗衣机放柜子上面。旁边开门的是放水泵的位置。

增压泵放在这里,旁边是他的老大哥新界变频增压泵,用于全屋加压。(家里水路设计见我另一篇帖子-《减法变成了加法,新房装修路篇一之水路设计》
柜子里贴了一圈隔音棉,下面先临时垫了珍珠棉。

浴室柜全景,开门状态。

关上门就这个样子。
目前出水TDS值9,如果把T33取掉应该还能更低,现阶段使用很满意。
ps:米家净水器拆出来的压力开关,2分直插,应该可以替代数字电压力表。

网友:
全屋净水了

网友A:
再好的水,难道炒个菜一点也不掺杂质?

网友B:
这位置感觉不合适,地暖分水器放水很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好的水,难道炒个菜一点也不掺杂质?

你好,这个主要提供饮用水,可以改善口感,尤其管线机必须接纯水机防止起垢,相反炒菜还用的是净化水不是纯净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置感觉不合适,地暖分水器放水很麻烦吧

不麻烦,抽屉很好拆卸的。

网友C:
用净水不是为了健康,是为了改善泡茶的口感,跟超声波加湿器,能减少白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净水不是为了健康,是为了改善泡茶的口感,跟超声波加湿器,能减少白雾 ...

是的,除了饮用还用来养鱼和给加湿器加水。

网友:
高压开关代替数字压力表还是不行,启停压力差太小了,导致频繁启动,太浪费了,数字压力表可以设置较大的启停压力差。不过看这个高压开关标签上写的是停止为0.3M,启动为0.09M,好像还行。

网友D:
请问楼主:红圈内是低压开关吗?只发现科博有三分直插低压开关。

滤瓶上的接头为什么不用外丝转快插的弯头呢?你这似乎是外丝直接头再加一个快插弯头,多个麻烦呢。

网友:
设计的不错,算是合理完美

网友:
桶太占地方了

网友:
这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
欧根前辈,请问存水桶有没有必要,用了会不会造成纯水的二次污染?

网友:
400G方案还有必要用压力桶吗?

网友E:
前级应该再弄个  cto 吸附余氯

网友:
对于全屋使用,储水用的压力桶可以搞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红圈内是低压开关吗?只发现科博有三分直插低压开关。

是的,是科博三分直插低压开关,滤瓶上的买回来带的就是直接头,手头也有三分弯头,就地取材,没有另外购买外丝弯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级应该再弄个  cto 吸附余氯

前面说了,已经有三连20寸全屋净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