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牙刷换供电方式后,太有劲了刷的嘴疼,降低电压能解决吗

楼主(2024-04-07):
给小孩子的电动牙刷换了供电模块3V输出,代替原来的两节5号电池后,小孩反映牙刷太有劲了,刷的嘴疼,我想用输出2.5V的模块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请大家指点下。

模块芯片是MP2315GJ,卖家供应的有固定输出1.5V 1.8V 2V 2.5V 3V 3.3V等。

网友A:
时间长了嘴就硬了,不能改变环境,那就改变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嘴就硬了,不能改变环境,那就改变自己

呵呵,小家伙之前刷牙每次都是把牙刷含在嘴里三心二意,不提醒他能一直刷,所以电池也用的快。现在换电把他的毛病治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小家伙之前刷牙每次都是把牙刷含在嘴里三心二意,不提醒他能一直刷,所以电池也用的快。现在换电把 ...

小孩就先别用电动的了吧

网友:
确得牙齿容易软,现在该会手动牙刷。

网友:
你这问题太逗了,不过两节电池带负载电压一般在2.8V左右,你调2.5V应该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