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烙铁控制板打板来了,做了好多控制板

楼主(2024-04-07):
T12烙铁控制板打板来了,做了好多控制板,一板15个,一共5板,最多可以做75个

烙铁手柄支架控制器也做了

元件也都买齐了

未了方便户外做的电池板的

第二个控制板

第三个控制板,加了外壳

还打了分立元件的控制板,但是没有做了,体积太大了

还做了几个装在笔记本电源里面,一个在妈妈家,还有2个找不到了,总共应该做了7到8个。

楼主:
那天有时间再做几个控制板备用

网友:
太丑了,哈哈,买成品省事好用又稳定,价格也便宜。

网友:
感觉支架控制板不错,只要是孔都可以怼上去。。。。。。

网友:
其实不如买成品,现在成品也不贵,整齐利落

网友:
不会被判定拼板吗

网友:
谢谢分享,买成品也不错。

网友:
简单的好,太复杂的实用性不大。以前用洞洞板做了几个,一个也没坏,也可能是用的少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天有时间再做几个控制板备用

这个板也做了,也多做了两个备用,关键正常使用它不坏

网友A:
这么多,75个可以用一辈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75个可以用一辈子了

传三代!

网友:
这个板子+616的板子做了好多,成品5套。

网友:
616,pmos
打了2-30个控制板
只做了3-4个控制板,这个小盒子特别适合,卡扣的,1元包邮

网友:
是按照这个5楼的原理图打板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534,前两天查资料。这个原理图的话LM358的2脚设计可能有问题,电位器接触不良或者不安装的话。温度会失控。

以上问题猜测来源于这里的复刻问题测试。
https://oshwhub.com/zanfi1010/sh ... copy_copy_copy_copy

网友:
75个?家用的话可以传个十几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么多,用到十几代人了

网友:
616模拟工作的T12板子不好,最好上数码控制的。

网友:
越简单越好用。

网友:
这么多用不完了

网友:
t12  936  高频的都能找到白菜的。唯独jbc的很少 这是为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