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冷凝器温度多少合适

楼主(2024-04-07):
家里买了一个只有冷藏功能的冷藏柜,感觉工作时风噪有点大,用手摸一下,压缩机启动时,冷凝器管温度不是很热,估计40多度左右。合计把风扇速度降一下,或者用温度开关,不知道这个冷凝器正常温度应该是多少?以前店里大冷藏柜温度都烫手。

网友A:
是不是制冷剂量不够?

网友B:
冷藏效果怎样呢

网友C:
直接改造一下,把冷凝器放在水里,然后搞个水泵设定水温多少,就换一下水。

网友:
一般电气设备,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其运行最高容许为 温升70摄氏 度(温升是设备本身温度减掉环境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改造一下,把冷凝器放在水里,然后搞个水泵设定水温多少,就换一下水。 ...

会被水腐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制冷剂量不够?

新买的,冷藏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藏效果怎样呢

挺好的,4档能到2度

网友D:
这个可以把风扇电路上接一个调速器(电容式的)随你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把风扇电路上接一个调速器(电容式的)随你调整。

是,网上有卖的,主要是害怕別出什么问题,不太懂冰柜这个原理,冷凝器温度多少是正常范围,看冰箱用网状散热片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网上有卖的,主要是害怕別出什么问题,不太懂冰柜这个原理,冷凝器温度多少是正常范围,看冰箱用网状 ...

制冷系统容许量很大的或者说它不是精密的玩意儿~差一不二都可以,一般酷热的夏天压缩机高压管可以达到90来度,冷凉天气也就温温的样子,对于外挂散热片主张“3点温度式”~就是高压入口烫手/出口室温/中间较热;对于风扇吹鳍片散热方式只要达到出液管为室温就可以了。

网友:
标准工况冷凝55℃环温32℃蒸发-23℃

网友E:
设计是按环境高温的转速,改成温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是按环境高温的转速,改成温控的吧

设计是随压缩机启动停止的

网友:
各楼说的都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