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老电脑可以试试server2008 r2这个系统,非常流畅

楼主(2024-04-07):
找到一个D525小主机,电子垃圾,性能太差了,装了win7精简版,很卡。换XP,有改善,但仍不能流畅使用。装了server2008r2,非常流畅,没有一点卡顿。
感觉还是服务器系统适合这些低端配置。

网友:
装win7嵌入版吧

网友:
那都能做些什么呢?看看网页抖音可以吗?

网友:
装个系统都卡,估计电脑也没啥用了   因为还要装其他软件才能用。装个系统都卡,估计电脑也没啥用了   因为还要装其他软件才能用。

网友:
装server2008r2,做些什么呢?

网友:
08r2用了一年多,放弃了,还是win7专业版好,低端机,目前最友好的应该是win8.1。如果网页看视频都满载,就扔了吧,人命关天,浪费时间不值得

网友A:
电子垃圾小主机装个nas系统玩玩还可以。日常使用指望它?脑子有包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垃圾小主机装个nas系统玩玩还可以。日常使用指望它?脑子有包么?

装NAS都嫌它功耗大

网友:
前几天捡到一个1037,自己接线好看了下不懂什么系统,但感觉很流畅,后来度娘找了下说是乌班图系统,听说这个系统是很出门的系统,就是不会操作,好些东西都不懂

网友:
如果一台电脑装WIN7都卡, 那现在该帮做的不是去找再低的系统, 而是直接扔了

网友:
不值得折腾,时间有限

网友:
2012比2008更快吧

网友:
安装win7最低条件

  处理器(CPU):1.0 GHz或更高级别的处理器

  内存:1GB 内存(32 位)或 2GB 内存(64位)

  硬盘:16GB可用硬盘空间(32 位)或20GB可用硬盘空间(64位)

  显卡:带有 WDDM 1.0 或更高版本的驱动程序的DirectX 9图形设备,显存128MB

  其他硬件:DVD-R/RW驱动器或者U盘等其他储存介质连接接口

  以上就是win7系统安装条件,新出的电脑硬件几乎都满足win7安装条件,一些比较古董的电脑可能不适合。

网友(2025-05-08):
看了楼上各位的评论,有用的知识又提升了。

网友:
装WIN7都卡,直接扔了算了

网友:
虽然我对电脑要求不高,i3二代甚至G1620的电脑,我安装的win11用着都觉得够用没问题,但是像楼主说的电脑估计我都嫌弃了,还不如平台一二百随便买个主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