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nas对cpu要求不高呢?

楼主(2024-04-07):
是不是存储和读取数据,数据不走CPU,只从网卡到硬盘?要经过内存吧?内存是不是比cpu更重要?

网友:
主要看你怎么用,解码的话就占用的高

网友:
怎么可能?网路,硬盘,内存的数据交换都要经过cpu,做软路由的话,intel还是螃蟹卡对转发性能和cpu占用影响就完全不一样,只是下载,共享那点数据量对现在的cpu来说是毛毛雨而已,所以对cpu要求不高

网友:
使用高端的CPU的NAS还是比普通的快多了

网友:
nas功能单一,没那么多多任务同时运行的

网友:
功能单一,常驻程序少,甚至系统界面都可以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