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厨房的水龙头喷头还是这种带滤芯的简单喷头最好用(多图)

楼主(2024-04-07):
      厨房和厕所洗手池喷头我使用了不少,最后发现还是这种1.5元带滤芯的简易喷头最好用,结构简单有滤芯又容易拆卸清洗,如果转动角度不够,可以再加多一节活接这样转动范围更大了。洗手池水龙头一定要用这种喷头,可以大幅节水避免浪费水,如果没有喷头时候,家里人一般开最大水量就是一条水柱出来不觉得什么,喷头如果开到最大水量的话,一条强劲水线出来,水容易喷得到处都是,这样只能关小就达到节水目的。喷头越简单的结构,越不容易出质量问题。

网友:
一般人家用确实不错。不太占空间,经济又实用。讲究的人家还是会用纯铜镀铬的。经得起时间考验。

网友:
喷水太强,溅的哪都是

网友:
广告做得不错

网友:
看喷水的强度咋样,如果能减压就不错。

网友:
水压不行是不是就不出水了

网友A:
孔小压力大,溅的哪儿都是,不如起泡器用的舒服,时间长易被水沟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小压力大,溅的哪儿都是,不如起泡器用的舒服,时间长易被水沟堵。

    正因为水太柔和太舒服了,才会这样浪费水,水才开到最大不觉得用水多,所以浪费水多。水流大,怕溅水阀门才不会开最大。看看下面我家里用水吨数,两个月抄一次水表,两个月才用十吨,一个月5吨,我还经常用洗衣机洗衣服的,水流急清洁力肯定也强,3个洗手盆都这样装,节约水量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