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优必达;100元双电牧田款洗车机,27元金属泵芯到了,替换完成~

楼主(2024-04-07):
老友没事洗车,六桶水干废了水枪。当然是用的牧田款20V电池包。。。。原双电12V可能还久一点

网友:
洗车效果如何

网友:
几桶水就干废了,岂不是比普通隔膜泵还垃圾?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花108巨款买了无刷电机金属总成,出水有力了,碳刷磨损没有了,配了物化头浇花挺好用,偶尔还能用来打药叶面施肥!
目前还没坏,嘎嘎好用!

网友:
电机与齿轮箱哪个更容易坏?

网友:
锌合金的 一样不长久

网友:
“六桶水干废了水枪”洗车出大力了

网友:
不如上220V的电,

网友:
你这折腾来去那不是已经花了150元了喔

网友:
那么是哪里坏了?

网友A:
居然舍得换金属泵体,我50买的咯一套就是电池辣鸡,用了几次就坏了,后面自己买壳子做了个电池就很好用了,就是水力不够,洗不干净

网友:
还是京东买的靠谱,坏了直接换新。重新计算保修包换时间。
wk

网友:
这次可以愉快地无忧地洗车了

网友:
没看出来洗车机哪里废了

网友:
买过2个16.8V的,最终还是投入220V怀抱,充电的压力还行,就是水量太小,洗一台车要好久

网友:
是优必达12v水枪吧,我买过1台,不光泵体是塑料的,连泵里面的柱塞也是塑料的,本来准备买来升级无刷电机用的,后来整套留下个箱子其它东西低价在咸鱼卖掉了,典型的便宜没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舍得换金属泵体,我50买的咯一套就是电池辣鸡,用了几次就坏了,后面自己买壳子做了个电池就很好用了, ...

都50了,还怎么可能是金属的,又不是不能用系列

网友:
52块钱买了一个某力的插点烟器款,觉得还行。

网友:
可以愉快地无忧地洗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