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微信转账的时候,看不到对方微信名后面的(***)了,什么情况??

楼主(2024-04-07):
可以发信息给对方,但是无回应。
转账能 看到输入密码的界面,而不是象其它的看不到输入密码的界面而是提示 不是对方的好友了。

都可能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删了好像是不显***的,不知道拉黑是不是这样了

网友B:
别人不想鸟你了呗???

---------------------------------

网友:
看不到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不想鸟你了呗???

应该不会,那是我姑姑家的哥哥。。。就是不知道是不是 没了,他家人给注销微信了。我搜那个微信号是搜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了好像是不显***的,不知道拉黑是不是这样了

拉黑 的不是这样,拉黑了的有(请确认你和他(她)的好友关系是否正常)这样的提示。。

网友:
不是好友关系,就是这样,不是拉黑了

网友:
是不是对方设置的问题

网友C:
这种情况最好不要转账了。

网友:
应该不是好友关系 还是别转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最好不要转账了。

不是要转账,是整理微信号有,把对方已把我删除的我也删除了

网友:
清一下缓存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