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减的戴森moli电芯组3串7并电池包+升级玩具点焊机控制板

楼主(2024-04-07):
戴森吸尘器V6和V10电池包有一些批次是用的台湾moli电芯18650,也有LG和Sony。
V8用的是moli电芯20700.V7一般是Sony。

moli出厂容量2000mAh,比不上LG和Sony,电流20A,内阻小于20毫欧。

2015年2016年出的机器,用这么多年续航衰减是必然的,出厂20min续航,现在10分钟也算正常。
搞了一箱V6的电池包,拆散卖板子和外壳,报废电芯攒了几百颗,上次挑一些Sony组了13串48V电驴电池包,
这次把剩下的moli用起来做12V工具外挂电池包用,再怎么衰减,7并肯定也是跟得上12V工具电流的。
这是挑出来的一盒V6电池包拆机电芯

撕掉戴森原厂镍带,容易划破手

灰皮moli,粉皮LG,绿皮Sony,内阻大于20毫欧扔,容量小于1500扔。剩下的配对组起来

两片支架3*7,0.15mm镍网,12V电瓶外壳,加起来成本8块钱.

尽量按内阻容量一致分组配对,moli不够就上LG和Sony

正极绝缘贴和支架,不敢大意

破皮的地方也补一点绝缘贴,最后是用环氧板封起来塞进外壳的

按尺寸裁剪环氧板,4毛钱10片包邮,挺便宜的

用镍网焊接很方便

塞进外壳尺寸正好

出了点小问题,发现点焊有点虚,镍网竟然可以扯掉,无语了

有的点很结实,有的点虚。。。。。只能返工

最后决定全部用双层镍网,0.15+0.15mm

后面就是均衡之后安装保护板和外壳,做好防水

鞋盒版点焊机,成本电容12¥*4,控制板60¥,12V电源供电,电容正极直通焊笔,不经过板子

电流500多A,已经够用了,

板子背面还有6个焊盘,打算再贴MOS管,淘宝买的HY管子,1块钱一颗,买了12颗,邮费3¥。

懒得找焊油了,涂点松香,热风枪也懒得翻了,T12刀头400度直接堆锡,又不是不能用哈哈

先焊接控制引脚,定位

再堆锡焊接D和S,个人感觉应该是焊结实了,反正是锦上添花的玩意

最后淘宝几毛钱包邮搞了10个散热片,用导热胶贴到MOS管上,辅助散热,连续点焊管子升温厉害。

至此,升级算是完成了,目前还是鞋盒状态,以后再搞大盒子吧,确实懒得动。

网友A:
现在这几颗电容价格暴涨,好像涨了好几倍

网友B:
涨就涨吧,反正也就骚呢老板玩得不亦乐乎

网友:
大功率貌似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几颗电容价格暴涨,好像涨了好几倍

专家说得对,还好早些年买了6只电容,当时觉得有点贵,没想到现在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涨就涨吧,反正也就骚呢老板玩得不亦乐乎

早些年买的6只超级电容,有些轻微漏电,给点焊机用正好,给汽车当启动电容组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是的,30V低压大电流MOS管,进口的要3块钱一颗,国产1块钱,性价比不错

网友C:
壕维尼就是壕维尼,电池看不顺眼就扔。。。。。魔力的电芯我也有几节,也是戴森的电池包拆的,状态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壕维尼就是壕维尼,电池看不顺眼就扔。。。。。魔力的电芯我也有几节,也是戴森的电池包拆的,状态还行{:01 ...

之前拆了一个戴森V10 的电池包,里面7节moli,电芯容量两千多,内阻也很低,反正并联也够用了哈哈

网友D:
做得不错,最近也想做两块3*7的电瓶给UPS用。材料都差不多备齐了,只差外壳 。话说你这个外壳哪家买的?麻烦私个链接。谢谢。

网友E:
老哥是玩电池的高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不错,最近也想做两块3*7的电瓶给UPS用。材料都差不多备齐了,只差外壳 。话说你这个外壳哪家买的?麻 ...

https://m.tb.cn/h.5BCQ2xkwhpeUfw5?tk=G3GCWKJWpGy ZH4920 「18650电池盒48V60V72V电动车嵌入式锂电池外壳铅酸电瓶塑料保护盒」

网友F:
阿熊又折腾电池

貌似换点焊接了

网友G:
应该给点焊机弄个外壳

网友H:
特斯拉的电池就似乎和这个是一样的。我只敢换单节的 这么多串再一起不敢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阿熊又折腾电池

貌似换点焊接了

慢慢把库存消耗掉,
之前的点焊机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给点焊机弄个外壳

四个大电容比较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特斯拉的电池就似乎和这个是一样的。我只敢换单节的 这么多串再一起不敢尝试 ...

多试几次就敢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是玩电池的高手哦

瞎折腾玩玩,反正电池多哈哈

网友:
买个热风枪,简单一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