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cerV3-771G独立显卡异常

楼主(2024-04-07):
前段时间用的好好的,能够正确识别,后来恢复了一下镜像就出现感叹号了!大神们帮忙看看估计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卸载重新安装呢?还有是不是显卡BIOS设置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显卡坏了

网友A:
可以试试全新安装一遍MSDN系统,然后手动安装显卡官方驱动,如果还是有问题,很可能是硬件有故障了,比如虚焊。如果很久没清灰,也可以清一下看看。

网友:
重做系统 若驱动真装不了很可能是硬件有故障,修不了,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如果重装系统还不行,很可能显卡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
驱动文件可能丢了。如果显卡坏了正常驱动也不会出现惊叹号,只是黑屏或花屏等。

网友:
驱动丢了(特别是G版)就得重装

网友:
驱动丢了,特别是G版系统,就得网上找驱动或者用360驱动大师自动智能安装(还有驱动人生,驱动精灵等)再不行就得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全新安装一遍MSDN系统,然后手动安装显卡官方驱动,如果还是有问题,很可能是硬件有故障了,比如虚 ...

令人不解的是,主板是771G的,但是BIOS里面和检测软件里面却是771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令人不解的是,主板是771G的,但是BIOS里面和检测软件里面却是771的!

可能是用771代表系列内所有的型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