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入手个TS457内阻仪,防水盒做外壳

楼主(2024-04-07):
TS457内阻仪一段时间在论坛很流行,彩屏的很漂亮,看着坛子里测试贴子感觉精度不错的,也跟风入了一个,壳子的话我是喜欢迷你的,看着论坛里的各种外壳最后还是觉得猪小呆的防水盒的比例最好,几毛一个还包邮,这个表头按卖家尺寸开孔,表头嵌进去后会比壳表面高出一点,我想让表头与壳同平面,就把开孔尺寸与表头外形尺寸一样,然后里面502贴两道塑料条挡住表头,另外就是加开关与充电板,加航空插头做四线测试夹,四线锂电池测试座等,4056充电板以前存货迈克口的没有C口的,凑合用了。

外壳等加装完测试了一下那个五折锂电池,内阻最小的13.3毫欧,最大的15毫欧,一般13.5毫欧
1.先看看表头

2.防水盒开孔,表头孔 开关孔 航插孔 充电迈克孔,开孔比想要的尺寸稍小点,后面修整成想要的尺寸,不然的话弄大了不好办

3.表头放进去看看是否合适

4.继续开孔

5.安装

网友:
这孔开的漂亮。。。撸主下面没有了?

楼主:
才能发十来个图片吗?

6.完成后的样子

7.测试个电池看看怎么样

没有高精度小阻值电阻,只能先测下电阻内阻了

网友:
做的不错,又多了一个工具

网友:
去年十月份买了双排数码管的内阻仪,后来送人了。
今年一月份又买了液晶屏的内阻仪,44.44¥,这个数字太衰了哈哈,目前还是纸盒半裸奔中

网友A:
没看明白内置电池充电口放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内置电池充电口放在哪里了

在另一面,懒省事直接拿迈克头火烧烙了个口,没烙好,有图的没发。

网友:
这是台钻开孔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另一面,懒省事直接拿迈克头火烧烙了个口,没烙好,有图的没发。

别的孔都开的那么漂亮,你这充电口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内置电池充电口放在哪里了

图片右下角是4056

网友:
开孔真漂亮,我买的是这个大一号的盒子,里面空间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孔都开的那么漂亮,你这充电口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哈

所以没发图的,手工开就不是这么个样子了

网友:
的确,充电口开得太敷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没发图的,手工开就不是这么个样子了

我的TS457也到了,正在到处借鉴大家的思路装盒子,想法是打算把表和测试夹放一起弄个盒子装起来,这样用的时候方便,放着也方便

网友:
还不如不要这个防水盒了。。。直接用原装的盒子。

网友:
想要尺寸最小,就干脆把外购的外壳也省了,用14500或小型手机片状电池内置供电。

网友:
TS457内阻仪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