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拆解并激活修复一个小八一的原装电池

楼主(2024-04-07):
这是一个小八一的原装电池组,我个人是2000年购于成都城隍庙某商家,当时拿到手99新吧,全套,电池、主机、一副高阻耳机、两副天线(一副可折叠软鞭天线,一副三节的组合加感天线)一个原装充电器,一个电报的电键,一个原装电台背包,没事自己玩,当短波收音机那是秒杀所有民用收音机,试着使用发射功能,结果功率太吓人了,一发射家里的闭路电视直接瞎了,后来基本不敢随意使用短波发射。后来由于工作变动等等吧,这个电台放在父亲的老房子里面,我个人出去闯荡,风风雨雨二十几年过去,直到上个月才第一次回到父亲的老房子,那个我生活长大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无限感慨,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老房子之前家里有人还在那边工作,所以有人住,前年开始都远离了小地方到了城市,一直空着了,我回去清理了一下,找到了这个电台,主机,电池,电键,耳机还在,天线充电器背包不知所踪,毕竟二十多年了,家里人也清理了很多东西,这个电台因为是大件得以保留,但配套的东西家里人不懂都丢了。
好了,言归正传,这几天空了没事把机器清理了一下,电台不知是否犯忌讳就不发了,发一下电池的清理过程,电池原装的,我拿到手也没充放几次,经过二十来年,早已经没有电了,然后有一个转换开关被腐蚀了,做了清理,电池盒底部油漆被腐蚀,用毛巾擦的时候一擦就掉漆了,但是底部亮闪闪的,看着应该是有镀锡层,没有腐蚀,电池组先用10毫安小电流慢慢激活,到了打怪6v多电流增加到100毫安,经过1小时激活,电池电压很快上升到27.6v,完全激活,镍铬电池是真耐操啊,继续用27.6v浮充24小时,到时候试试还能正常使用不。

外观其实很新,应该没有上过战场使用,

侧面效果图

打开盖子,上盖是输出线及插头,下面电池组可以拿出来

生产日期:1981年1月,我去,43年了,军工品质不是盖的

电池组插座,值得注意的是红色是负极,黑色是正极

侧面是外接电源插座和转换开关,拨到电池时电池直接给电台供电,拨到浮充时外接电源给电台供电同时给电池浮充,可怜我的原装电源找不到了

测量电池组,果然没电了,要有电就奇怪了,毕竟24年了

取出电池组,盒子底部有腐蚀痕迹

电池组,每个电池外面有个透明的绝缘层

转换开关被腐蚀,不知是不是少量电池漏液,但没有发现,因为都是密封的

拆机清理

修复后用焊锡修复两边的铜铆钉

底部用毛巾清理干净,表面掉漆了,底层应该是镀锡了的,闪亮无腐蚀

修好装回开关

先用10毫安慢慢激活

电池电压上升到大概6v多以后调到200毫安加快激活,很快到了27.5v,取下充电线,电池组能够保持电压,说明所有电池都激活,但具体容量有待试验

调到27.6v浮充24小时(查阅资料,镍铬浮充电压每节1.38合适)

网友A:
这玩意儿只能收藏了吧,即使修好了也感用,还要报备

网友:
向我开炮,类似那个人背的东西吗?

网友:
哎,这么多年过去了,

网友:
好怀念!!这种电池组西藏地区很多!我原来家里有两台!!

网友B:
有铜绿就是电池漏液了。顺着多股电线腐蚀的开关接头。大多数漏液的电池内部电解液应该也都干了。这种电池即使激活也没几mA的容量了。要彻底恢复电池的青春,得用原来的骨架,换新电池、电线并上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只能收藏了吧,即使修好了也感用,还要报备

发射不敢,短波可以通讯到台湾但是可以当全波段短波收音机,灵敏度,抗干扰那是一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铜绿就是电池漏液了。顺着多股电线腐蚀的开关接头。大多数漏液的电池内部电解液应该也都干了。这种电池即 ...

43年了,还是很牛逼了,昨天充满用我的手持电钻试验,带负载能力还是很强,不过因为忙,只试了几分钟,电池组电压稳定在26v

网友:
镍隔的确实耐用

网友:
文笔不错,写的挺好,全看完了。

网友C:
镍镉电池,寿命很长的。唯一致命的是安全阀,如果安全阀老化失效,电池就会漏液,干涸,容量自然就没了。
这个电池标准充电方法是0.6A恒流充5小时,既然几十年没用过了,深充深放3圈,测测容量还有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镉电池,寿命很长的。唯一致命的是安全阀,如果安全阀老化失效,电池就会漏液,干涸,容量自然就没了。
...

谢谢,这个我又仔细观察了,应该没有漏液,之前腐蚀的开关和线是通向外部插座的,后来我用27.6v浮充了24小时后试验,用一个350ma左右的24v灯做负载可以连续点亮3小时。如果按您说的0.6a5小时,那么这电池原容量就是有接近3A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我又仔细观察了,应该没有漏液,之前腐蚀的开关和线是通向外部插座的,后来我用27.6v浮充了24 ...

是的,这电池容量就是3Ah,20个1.2V单体串联,组成24V 3Ah的电池。

网友D:
镍镉电池除了重量大、不环保以外,没啥大毛病的,以前的笔记本电脑、电动工具好多都是镍镉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镍镉电池除了重量大、不环保以外,没啥大毛病的,以前的笔记本电脑、电动工具好多都是镍镉电池的 ...

嗯嗯,关键是非常可靠,据说很多新型战斗机还是使用镍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