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得一微YS9082HP+闪迪颗粒,金士顿固态SA400W 480G求工具

楼主(2024-04-07):
金士顿固态SA400W 480G,不知真假,求工具
得一微YS9082HP+闪迪颗粒,在线求开卡工具,自己找了软件版本试了,短接了rom 软件不识别,还有救吗?

楼主:
短接了ROM  ,ROM模式都没进去,软件也未能识别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接了ROM  ,ROM模式都没进去,软件也未能识别到~

弄了个9082HP专开东芝和闪迪的包,但是我自己没法测试,看你自愿下载吧。
另外9082一般不用短接,直接上转接卡或易驱线,软件对了就能识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弄了个9082HP专开东芝和闪迪的包,但是我自己没法测试,看你自愿下载吧。
另外9082一般不用短接,直接上 ...

兄弟发我试试,没有家元,169784905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发我试试,没有家元,

已发注意查收,我插起还是没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注意查收,我插起还是没识别

老铁发我一份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注意查收,我插起还是没识别

1010096996@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注意查收,我插起还是没识别

试了一下,我的也不行

网友:
9082hp对于固件少的我来说,确实头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弄了个9082HP专开东芝和闪迪的包,但是我自己没法测试,看你自愿下载吧。
另外9082一般不用短接,直接上 ...

大哥,也发我一份吧。。我的家元不够,谢谢

332892074@qq.com

网友:
YS9082HC_FW210415_All_1T有这个的吗?分享一个给我可以不。qbasic_123@163.com

网友:
试了,不行。不能识别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弄了个9082HP专开东芝和闪迪的包,但是我自己没法测试,看你自愿下载吧。
另外9082一般不用短接,直接上 ...

大神发一份吧,家元不够,谢谢! kaixinxiao22@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了个9082HP专开东芝和闪迪的包,但是我自己没法测试,看你自愿下载吧。
另外9082一般不用短接,直接上 ...

不能用,应该是BG5

网友:
这个产量成功好像会容量要变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也发我一份吧。。我的家元不够,谢谢

已发注意查收,我插起还是没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发一份吧,家元不够,谢谢!

已发注意查收,我插起还是没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注意查收,我插起还是没识别

xxhaishixx@qq.com,求大神发一份,谢谢

网友:
我也的跟你一样 我通电指示灯都不亮 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没家元了,求发邮箱谢谢 78591339@163.com
v0.143a
Drive: 1(USB)
OS: 10.0 build 19044
Model: YS9086BB-1
Fw   : 9086BB01
Size : 524288 MB [549.8 GB]
Controller : - (1)
Bank00: 0x45,0x48,0x9c,0x3,0x76,0x64,0x8,0x1c - Sandisk 112L BiCS5 QLC 16k 1024Gb/CE 1024Gb/die 2Plane/die
Bank04: 0x45,0x48,0x9c,0x3,0x76,0x64,0x8,0x1c - Sandisk 112L BiCS5 QLC 16k 1024Gb/CE 1024Gb/die 2Plane/die
Bank08: 0x45,0x48,0x9c,0x3,0x76,0x64,0x8,0x1c - Sandisk 112L BiCS5 QLC 16k 1024Gb/CE 1024Gb/die 2Plane/die
Bank12: 0x45,0x48,0x9c,0x3,0x76,0x64,0x8,0x1c - Sandisk 112L BiCS5 QLC 16k 1024Gb/CE 1024Gb/die 2Plane/d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