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上个月去维修的商场LED大屏幕,拍了几张内部照片,给没见过的人看看

楼主(2024-04-07):
上个月友情帮忙给个朋友的朋友修个LED显示大屏幕(由于本人早些年在深圳搞过好几年的LED显示屏开发有点经验),维修过程挺艰辛,不过最终还是完美解决了,拍了几张照片,给大家简单看看内部情况

现场外观

故障现象,缺块,还有颜色不一致

故障现象,缺了几块

内部空间就是个大铁架搭在外墙面,总共四层楼高

内部有独立空调散热,可见工作起来时候内部是多热

单元板可以直接从内部拧螺丝后拉到里面,不用去外面修

艰苦维修中

为了使维修后的屏幕不出现大面积颜色不均匀,最好是能修则修,否则更换新的单元板后新旧板会有严重色差,就会很难看

这张控制卡不明原因大量出现断线,只能使出飞线大法修修补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修好

都说LED省电,看一下一个大约1平方面积的屏就用两个这么大功率的电源,个人并没觉得有多省,每次屏幕开机时接触器吸合的声音听起来就有点恐怖

最后顺利搞定

不过还是出现了点意外,不幸挂彩,维修费不够医药费.............

网友A:
这个大意了, 别说干这样的维修活, 即使在家里挪点家具, 搬点东西之类的, 现在都下意识会带上至少半指手套, 因为出现太多次拳峰被蹭掉一块皮之类的教训

网友:
厉害,这技术杠杠的

网友:
这技术杠杠的

网友B:
维修的还真不多,一般都是换单元板,但如楼主所言,换的新板与旧板的色差比较明显

网友C:
这么大屏没有预留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意了, 别说干这样的维修活, 即使在家里挪点家具, 搬点东西之类的, 现在都下意识会带上至少半指手套,  ...

确实是大意了,第一次修这么大的东西,这次直接摔了半层楼的高度,腿淤青一大块,摔下一瞬间差点以为要挂了,这个上下层之间没想到是直接在地板开个洞,第一次进去直接走过去掉洞里面,幸亏层和层之间的洞有错开位置,要不然就要一掉到底,小命难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屏没有预留块吗

年代久远,应该是修了多次用完了吧,反正我去是没备件了

网友:
受伤那么严重,医药费也赔进去了!

网友D:
楼主明明可以靠技术吃饭,确长了一双秀气的手,细皮嫩肉可干不了粗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明明可以靠技术吃饭,确长了一双秀气的手,细皮嫩肉可干不了粗活 ...

维修不是我的主业,这个纯属被迫营业,我实际是敲单片机代码板砖叠屎山的

网友:
LED省电是相对于白炽灯和CRT显示器的,要说省电还是不需要背光的LCD显示屏,电子表一节纽扣电池能用好长时间

网友:
这种屏幕色差按理说可以通过软件矫正吧,用一个摄像头在外面对着整个屏幕拍,然后软件去均衡各个小区域的色彩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
没想到还是在现场飞线维修,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的还真不多,一般都是换单元板,但如楼主所言,换的新板与旧板的色差比较明显 ...

因为LED也是有寿命的
衰减不一致
是否能通过调整功率达到大概一致?

网友:
建议楼主维修费和医药费分开结算
不然没下次了

网友:
大部分显示异常都是电源长时间工作且散热不好出现带载问题,楼主说的在理,我们给工厂维修时同样遵循能修则修,尽量不换新板,个别出现闪点就改锥伺候。

网友:
一般换板为主吧,除非新屏才进行芯片级维修,旧屏即使更换芯片,也是 拆下到工作台上修方便点。
另外LED屏的色差主要产生原因是,生产过程中每一批次的原材料有差异,所以每一批次就有色差,硬件造成的,后期校色软件没有(也做不到单块校色),若瓦技术员处理方法也不过是以接收卡(一张接收卡会分配信号给几张灯板)为单位尽量进行亮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