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CH340G串口模块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差距

楼主(2024-04-07):
多么熟悉的USB to TTL 模块,尤其,当深圳版Arduino uno 大量摒弃西方帝国主义生产的ATmega32u2,采用CH340G后,便宜了不少,Arduino uno还一样玩

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西方原来不过如此

若干年后,发现使用这个模块存在的隐形问题2点,第一个

根据上图说明, 短路5V和VCC时, 空闲的3.3V输出可以给下位机供电, 但是CH340的TLL电压是5V的, 对浮空的TX进行测量, 可以得到4.8-5V的电压. 这个设计在使用中容易导致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例如连接MCU时, 可能会导致MCU测ADC数值不准, 大部分M0, M0+的MCU都容易受到干扰。就是说,拿CH340G串口模块给路由器刷个固件,这种操作没影响。可如果你拿CH340G串口模块搞项

目开发,又恰好用到ADC,你就瞧好吧?硬件工程师可能最终和软件工程师,打一架

还有一个问题,RX脚电流倒灌. 产生的现象就是, CH340还未上电, RX脚的LED灯已经亮了

原来我对FT232RL售价是CH340G十倍,深感愤愤不平。就凭FT232RL最高通讯速率是3Mbps,CH340G最高通讯速率是2Mbps吗?

现在,从细节之处可以发现中国制造的便宜,有供应链优势的原因,同时,也有我们做减法,我们把一些看不见的细节保护设计,给省略了。满足消费级需求可以。俄罗斯如果不知深浅,买去中

国产IC用到导弹上面,可能会出现,这次打准了,下一次可能打不准的情况发生

最后,我有一个疑问,FT232RL性能这么快又稳,ATmega32u2也不便宜,Arduino团队为何还是把用得好好的FT232RL,在Arduino uno r3就换成了ATmega32u2。这倒是成就了ATmega一家亲莫

非是Microchip Technology公司的一盘大棋。中国博主动不动就是下一盘大棋,大棋论。借用大棋论,咱们也猜一猜

网友:
这个模块  本身就是拼价格的结果   外围电路完全没有细致的设计考虑,
就不要和“世界先进水平”去比较了

其实这也是很多国产模块的日常  和芯片无关,
粗制滥造  有些是技术问题   很多是思想意识问题

网友A:
通用USB转双串口,出厂自带程序,免驱动安装
RMB1.1, STC8H2K12U 2CDC+HID-SOP16

网友:
这也可以获得程序,但出厂其实已自带了USB转双串口的程序

网友:
波特率可以达到 10MBps, 烧录其他MCU 支持自动停电上电

网友:
立创已开源 PCB

STC最简USB转双串口 -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oshwhub.com)

网友A:
这还是 51 最小学习仿真系统

有这些学习程序,可以学会 51,也可以学会USB 了

网友:
我几乎用不到usb转串口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是 51 最小学习仿真系统

感谢你的精彩介绍,让大家多了一个选择。
STC8H2K12U等具备USB功能的高性能8051内
核单片机确实可以用于实现USB转串口应用,但其虚拟串口通信速度是否比FT232RL的3Mbps要快,并不能一概而论。
FT232RL作为一款专门设计的USB转串口桥接芯片,其数据吞吐速率最高可达3Mbps,并且在市场上经过了长期验证,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与兼容性。而STC8H2K12U等内建USB功能的単片机在实现USB转串口功能时,其性能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使用的USB协议栈以及固件优化程度。
理论上,如果STC8H2K12U的USB接口支持全速USB(Full-speed USB, 12Mbps),并且固件编码足够优化,能够在数据缓冲、中断处理等方面达到较高效率,那么其数据传输速率可能超过FT232RL。但实际上,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开发者具有较高的编程技能,以及对USB协议深入理解,才能编写出高效且稳定的USB转串口通信代码。
总体而言,FT232RL在开箱即用的情况下,因其成熟稳定的技术和丰富的驱动支持,往往能够提供更为可靠且一致的性能。而使用诸如
STC8H2K12U这样的单片机实现USB转串口功能,则可能在特定场景下通过精心设计和优化获得更高的性能,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付出更多的设计与测试
谢谢你,你从侧面回答了,Arduino uno弃用
FT232rl,改用ATmega8u2以及后续型号
单片机,就是理论上传输率可能比FT232rl 更快。毫不夸张,Arduino uno 开发版就可以采用STC8H2K12U

网友B:
手上有STC的一箭双雕感觉也就那样比ch340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STC的一箭双雕感觉也就那样比ch340好点吧

请说说具体比340优秀了哪些?

网友A:
可以省隔离二极管

不发送时是开漏,防止通过I/O供电

免驱动安装,兼容性更好了
最高波特率,10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省隔离二极管

好吧,既然有安全措施,我去拍一个,回来试试,测试

网友C:
tb上的那个小黑板子340g电路很不友好。连ldo都省了。还是自己打板子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上的那个小黑板子340g电路很不友好。连ldo都省了。还是自己打板子做个。

你说的就是实情

网友:
USB to TTL 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USB转双串口,出厂自带程序,免驱动安装
RMB1.1, STC8H2K12U 2CDC+HID-SOP16

你好,这图是不是标记错了

我探讨的是UART1这组,从机才简称为S对吧?slave。它的TX代表发送?Transmit

然后,你看你UART2这组,slave TX 串联一个二极管,实现你标注的防IO脚电压输出,造成断不了电

而你UART1这组,二极管却串到slave RX,所以,我探讨,是不是你的工程师画图马虎了?

网友:
以前用CP2101

楼主:
CP2101 2102 都是经典的好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图是不是标记错了

我探讨的是UART1这组,从机才简称为S对吧?slave。它的TX代表发送?Transmi ...

他的中文标注和英文标注不一致,肯定是有一个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