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充电测试

楼主(2024-04-07):
车子老不开,亏电。
先弄个太阳能板试一试。
选了一款说是35W的半柔性太阳能控制器,其实就是环氧树脂基板。
有买个太阳能控制器40A的。可选铅酸锂电鉄锂三种电池。测试过充锂电截止电压偏高。铁锂还可以,相当于每串3.65V。
贴到卧室玻璃上,有个0.6A左右的充电电流。
今天快到11点,拿到汽车测试。通过OBD口充电。放车内驾驶台,充电电流0.8A左右。放天窗外面1.3A左右。太阳也不是大晴天的。

楼主:
在家室内测试

楼主:
安全性如何,暂时不敢长时间放车子里没人看管。

网友A:
有控制器应该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控制器应该还好

太阳能板一定要有控制器。这个板开路有21V。标称18V。

网友:
换电瓶,勤换就没事

网友:
可以通过OBD给汽车电瓶充电?那这个方案不错,解决了电池板安装在哪的问题

网友B:
昨晚上刚丢了一块60v20Ah的电动车锂电池到车里,用1A的隔离降压模块在给车子充电,自从有了电车,油车基本就没动过了,只有跑远路才动一下,上次动已经是年前了,电池已经亏电到不能解锁了。

网友:
直接断开电瓶负极停着不行吗?或者买个负极开关

网友:
如果长时间不开车,买一个电瓶开关最省事了。安全第一。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晚上刚丢了一块60v20Ah的电动车锂电池到车里,用1A的隔离降压模块在给车子充电,自从有了电车,油车基本 ...

降压幅度太大,模块容易损坏。

网友:
不如直接断开电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压幅度太大,模块容易损坏。

不会的,用220v转12v改的,60v对它来说毛毛雨啦!隔离降压的,坏了也不用担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晚上刚丢了一块60v20Ah的电动车锂电池到车里,用1A的隔离降压模块在给车子充电,自从有了电车,油车基本 ...

还保留油车的意义在哪里呢?
还占车位,每年得买保险,养路费,都是费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保留油车的意义在哪里呢?
还占车位,每年得买保险,养路费,都是费用啊。 ...

出远门用,电车出门充电目前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
这点电流有没控制板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晚上刚丢了一块60v20Ah的电动车锂电池到车里,用1A的隔离降压模块在给车子充电,自从有了电车,油车基本 ...

从哪个口往里充呢,点烟孔行么

网友:
我的就是点烟孔旁边的电源孔改常电,插那里充

网友:
40a的控制器太大了,你板子最大才1.9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