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8v锂电充电器炸了

楼主(2024-04-07):
淘的48v锂电充电器,里面电阻炸了,感觉做工还可以吧,各位看看怎么修,本人小白,背面没有拍照,没有元件

网友:
估计3842 mos管挂了

网友:
安慰,3842芯片和mos管挂了

网友:
经典的3842方案,
变压器上面那个13605509613是手机号吗?

网友:
路过,充电器看不懂

网友A:
变压器上面那个13605509613是手机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上面那个13605509613是手机号吗?

那个不知道啊,你不说还真没注意,我以为是个序列号来

网友:
这种一般都炸一片。

楼主:
想鼓捣成可调电压的,看来是难了

网友:
好像叫尖锋吸收电路

网友B:
海淘的还有手机号?

网友:
3842芯片和mos管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淘的还有手机号?

大神啊,别走偏了啊,别管手机不手机号了帮忙看看板子怎么修啊

网友C:
打那个电话问下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那个电话问下怎么修

哈哈,倒是个好办法啊

网友:
你测一下啊,看3842是不是挂了,看3842有没供电电压,看带散热片的开关管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MOS管是不是已经击穿了?

网友:
炸了一个电阻,可能还有其他元件损坏,没经验不建议自己修,万一下次是电池炸了问题可就大了

网友:
一炸就是一片

网友:
买个新的算了,现在也便宜了